求助:怎么对付别人在路由器里把我的MAC过滤后不能上网?

楼主(2009-12-28):
网线是在房东那里合拉的,下个月就回去了,所以不想自己拉一条。昨晚被人把MAC过滤掉而不能上网,以前碰到过,所以进路由器里自己删除就好了,但那神经病马上又把我的给过滤掉,我看了一下流量,就他一人占最多,估计在看电影吧。已经凌晨12点半了,我看一下英超都不行?气不过我把他的也过滤了,但发现就算过滤了他的MCA,他的流量流量依然很高,好像不受影响。郁闷之下只好关机睡觉。现在向各位求救: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网友:
从第一张图片看,路由器的MAC过滤功能是关闭的并未开启。

网友:
设置后需要使能MAC过滤,然后重启路由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这是早上我截的屏,估计昨晚是开着的,他把我的一加进去我就上不了网了

网友:
被屏蔽之后是登陆不进路由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屏蔽之后是登陆不进路由器的。。

可以的,我现在每次都是自己进去删了就好了

网友:
那就说明你没被过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说明你没被过滤掉。

具体我也不清楚了,我只是网页打不开了,QQ掉线了。然后输入192.168.1.1,再输入密码之类的就进去了,而且我把自己的那项删了就能上网了。应该是被过滤了吧

网友:
下个更改物理地址的软件改改就行了.

网友:
大家都来改路由配置?真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个更改物理地址的软件改改就行了.

没用的,估计是当时我占的流量比较大,所以才禁止我的。

回复 网友D:
大家都来改路由配置?真好玩。

平时他玩什么我都不管,现在我看一下球赛他就这样对我,难道我要沉默?

网友:
看来流量分配路由非常有市场,哈哈

网友:
MAC可以自己改的

网卡属性里面,高级页,有一项能改地址(不同的网卡参数项名字可能不一样)

网友:
把路由密码改掉,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屏蔽之后是登陆不进路由器的。。
可以的,如果路由在他那里,他如果要过滤你的话,那也会把路由 的密码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把路由密码改掉,呵呵

路由在他那的话,复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流量分配路由非常有市场,哈哈

如果能平均分就好了。上个月有个人把我们的全过滤了(除了他和房东的)。后来才知道是mac被过滤的。跟房东说了平分流量,但大家都不会弄,我下了聚生网管和p2pover之类的在房东那里试过,没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G:

MAC可以自己改的
网卡属性里面,高级页,有一项能改地址(不同的网卡参数项名字可能不一样)

改了没用,他估计他是看谁流量大就禁谁的

回复 网友E:
把路由密码改掉,呵呵

这个真不会改。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被屏蔽之后是登陆不进路由器的。。
可以的,如果路由在他那里,他如果要过滤你的话,那也会把路由 的密码改了吧,

路由器在房东那里

网友:
TPLINK 有几款(比如TL-R402)的MAC过滤是禁止被过滤MAC的机器不能上INTERNET,内网还是可以自由访问的,当然包括对路由器的访问(前提是知道路由的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2010-03-29):
回复 楼主:

MAC关闭

网友:
这个不容易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吧,直接找到那个人,真人PK。

网友:
arp攻击之,结果如下:

对于它那台机,你是路由器
对于路由器,你是它那台机
这样不但它无法限制你的网速(因为在路由器里面看来你就是它),
而且它的所有网络数据都会流经你的机子,你爱干什么坏事干什么坏事

缺点:
你机子负担比较重
但是对于一般家庭宽带来说,对外带宽不会很宽,所以负担也不会太重,现在的机子应该都绰绰有余

网友:
ARP攻击,DNS劫持,网关劫持。
都可以任意控制局域网的一台机是否可以连到外网。我最近刚刚碰到别人限制我。
所以,装ARP防火墙,指定DNS服务器可以对付一般的。对于网关劫持,目前还没有办法搞定。只好用ubuntu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