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编写乘法器,是采用移位运算实现快还是用乘法器IPcore来的快?

楼主(2009-12-28):
用VHDL编写乘法器,是采用移位运算实现快还是用乘法器IPcore来的快?

我是这边变换的,因为算法中都是要乘以一个固定的系数,譬如17,我的实现是x*17=x<<4+x;,另外一种就是调用IPCORE,请问哪种更快?感觉应该是移位快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VHDL编写乘法器,是采用移位运算实现快还是用乘法器IPcore来的快?
我是这边变换的,因为算法中都是要乘以一个固定的系数,譬如17,我的实现是x*17=x<<4+x;,另外一种就是调用IPCORE,请问哪种更快?感觉应该是移位快吧

x*17=x<<4+x
这个等吗?

楼主:
怪了,为什么不等呢?
左移4位相当于乘以16倍,再加上一个x,不就刚好是17倍了。

网友:
看你是使用什么芯片了,有硬件乘法器的芯片推荐用IP,一般FPGA有单周期18位硬件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