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版混合示波器MSO16AD正式开始,希望大家参与讨论。欢迎加入DIY MSO混合示波器QQ群

楼主(2009-12-28):
1、系统性能:
通道数:                模拟双通道、数字16通道
采样频率:                100MHz
垂直灵敏度:        50mV/div~5V/div
上升时间:                <20nS
输入阻抗:                1M,25pF
输入通道耦合:        DC、AC、GND
时基范围:                100ns/div~1ms/div
模拟触发源:        CH1,CH2
数字触发源:        逻辑16通道
水平精度:                ±0.01%
存储深度:                每通道256k
逻辑通道和模拟通道都具备软件触发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脉宽触发、交替触发、自动量程设置、硬件存储深度256k、软件实现连续存储(计算机实现), 计算机软件由LABBIEW8.5实现。

先发一张成品效果图

网友:
有兴趣,跟着学习

网友:
LABview与usb之间通讯是采用ni-visa,还是CLF-D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Bview与usb之间通讯是采用ni-visa

楼主:
回复 网友B:

700左右吧,

楼主:
今晚的进度,图片太大不会压缩啊.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20072.JPG(文件大小:1.8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2226.JPG)
先进行电源部分和USB部分,已经枚举成功.

网友:
楼主应该加上DDS,做个小功率的信号发生器,这样混合示波器的功能又可以加上:幅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简易网络分析仪,小功率图示仪,应该还有别的,我之前就考虑很久了,东西都准备好了,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非常感兴趣啊,大力支持

楼主:
我已经有了任意波形发生器的方案,等这个完事后开始搞.也是虚拟的.并进量保正示波器与发生器间可以通讯,以便测到的波形可以再还原出来.任意波形发生器计划是12位的最大输出频率20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功能积成太多主要是壳子放不下.

网友:
这个虚拟仪器可以

网友:
最高灵敏度50mv/div是不是低了点?
成品示波器一般都有5mv/div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是的同时显示,每通道256k,数字输入电压可以支持5v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实验参数,应该是可以到5mv/div。我的这个版本是测试版。

楼主:
上报今天的进度,电压问题以解决。可以看到LED循环点亮了。

楼主:
测试程序,数字逻辑基本正常,接下来完善CH1通道元件进行单通道信号测试,过节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希望过节期间可以搞好。

奇怪我的相机怎么照成带园边的了。

网友:
强...........期待LZ带任意波形发生器的JJ

楼主:
征集上位机界面图,有用LABVIEW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
我正在实验系统上验证电路正确性,及可编程性。从现在来看基本正确。
我会在淘宝网上出售。如果订购的人达到30人,就开始筹备。也许材料价格可以在低些。

网友:
报名一个,很期待这个产品!

网友:
这个要支持,这样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
关注
可以仿Tek的,看看NI的Multisim里面的示波器就是用Labview 写的。

楼主:
阿莫误会了,我建立的群号是为了交流更加方便而已,至于站长说这类没有技术交流,只是show图片,并且为Q群拉广告的帖子,只是因为我还在修正设计,我至少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才能发布啊。我只是觉得现在还拿不出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早点传上来,====

楼主:
上传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4613.pdf(文件大小:98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图中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负电源ICL7660输出电流不足,SRAM数据位马虎连错了位,请大家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传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4613.pdf(文件大小:98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图中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负电源ICL7660输出电流不足,SRAM数据位马虎连错了位,请大家注意。

SRAM错了不要紧,存哪取哪

网友:
楼主给的电路图中模拟部分错误很多。

网友:
【40楼】 kunnsd 魏坤

积分:527
派别:
来自:西安
楼主给的电路图中模拟部分错误很多。

----------------

魏同学能指出其中的错误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继电器和干簧管继电器驱动电路是错的

网友:
以下是我个人的浅见,若有不对还请指正:

感觉楼主的跟我的测试版的模拟部分挺像的,下面的是我的,已经验证过的:

网友:
【43楼】 kunnsd 魏坤

积分:528
派别:
来自:西安
以下是我个人的浅见,若有不对还请指正:

------------------
魏坤指出来的几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原理上问题不大,就是具体参数有些问题

魏坤同学为什么程控放大器AD603后面的运放继续用FET型的145M的带宽。为什么不用带宽更高的运放呢,个人感觉这个地方带宽应该进一步提高,压摆率应该更大

楼主:
实验板就是这样,元件参数慢慢调吧。多谢指正

网友:
如果能在上面配个液晶显示,那更好了,
既可以在电脑上显示(显示更多的功能)
又可以在小的液晶屏上显示(显示一般的功能)

网友:
【44楼】 RENMA

瓶颈在AD603,后面用更高带宽的芯片也无法发挥功效的,所以继续用AD8065,避免用太多不同的型号。

楼主:
我用它是因为是现成的,另外考虑要加电平移位,所以就用了

网友(2010-03-03):
没有后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的,刚上班单位事情比较多,项目正在进行中。

网友(2011-07-21):
回复 网友E:

这个项目现在进行的怎么样   难道没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