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延時開關電路,請高手指點

楼主(2009-12-28):
功能:單個開關控制,常按開關3秒後才能開機,控制一個LED輸出,關閉時也是一樣要常按3秒才能關,
若時間不到3秒的話不能開關 ,
以上功能用555或其它電路,

楼主:
有沒有人用過这种电路,请帮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找555应用***例来看看

楼主:
我用过555来测试,没有试出我要的功能,能否提供资料参考

网友:
【3楼】 AVRLR
我用过555来测试,没有试出我要的功能,。。。。。。。。。。。。。
===============================================================

555,试是试不出想要的功能的。
需要动动脑筋,充分利用它的特点和功能,让它为自己服务。
我想会有办法的。

网友:
开机就是一个按键用电阻对一个电容充电直到翻转,
关机就是用那个按键对电容放电,
可以选择CD4013之类的触发器制作,
555也可以,但是要点动脑了!

网友:
● 用555(556)芯片实现的单一按钮延时开关电路及其Proteus仿真

我已经把延时开关电路及其仿真结果上传到本网站的电路仿真论坛。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9710&bbs_id=1037
● 用555(556)芯片实现的单一按钮延时开关电路及其Proteus仿真

楼主:
【6楼】 JQ_Lin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