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通话时受到干扰,请教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28):
我们使用的是SIM300Z无线模块,在使用SIM300Z打电话时受到干扰,表现为对方会听到比较强烈的“吱吱吱。。。”音,打电话的这端有比较轻微的“吱吱

吱。。。”

SIM300的pcb的GND与电源GND是直接连接的

请大家帮忙想想解决的办法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这个就是著名的TDMA噪音,恭喜楼主遇到大腕了,在手机的开发中,这个是最头疼的问题。

这个不是某个参数改一下就OK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电原理和PCB图吧。

网友:
TDMA噪音就是典型的频率为217HZ的吱吱声,或者叫嗡嗡声,或者叫哼哼声。产生的原因就是GSM系统的TDMA发射时隙,是频率为217HZ的脉冲。这个脉冲通过两种方式串入模拟电路,
一种是TDMA发射瞬间吃电流很厉害(2A),造成电源跌落,这个跌落波形就是217HZ,电源的波动通过供电再窜入模拟语音电路,这个是致命的。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外加MIC或者PHONE的放大电路,这个方式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本身模块已经有所处理。
第二种,GSM发射信号从空中耦合到板子上的MIC信号线中,只要电路中有PN结,就会被包络检波出217HZ的信号,经过模块内部的运放处理,叠加在语音上就形成了干扰,217HZ频率落在GSM语音带宽能量最集中的下沿,所以没法使用滤波器进行直接滤波。楼主的问题应该就在于此。

楼主:
gprs小板是架在arm7芯片的上方,左上方的天线插头是通过引线到模具上的天线,请苹果猫帮忙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
MIC和SPK信号是差分对,走线要并行对称,外部要完整包地,尽量短,不要翻面,所有47pF的电容改成39pF或者33pF。

楼主:
好的
我先换电容,下次制版把MIC、SPK重新走线

谢谢苹果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