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00语音芯片问题

楼主(2009-12-28):
关于isd1700的使用问题,引脚的地和电源怎么接啊,原电路图是各种地接一起,各种电源接一起,实际电路怎么接啊??不可能都共一起吧

网友:
全部接在一起,没多大影响的!! 我以前都是这样的! 声音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那些电容就相当于并在一起,而等效于一个大电容吗?

网友:
---------------------------------------------------------------------------------------------------
现在只想把AVR搞好,可是唯一的两个M8都挂掉了,怎么学啊~~~~~~~~
郁闷死了
---------------------------------------------------------------------------------------------------
我有M8,还有M16全是新的,我们学校实验买的,就我一个人用,用不那么多的可以给你6片,要的话可以给你。
只是要你出邮费,哎,穷啊!

在走线的时候把模拟和数字的分开起,最后在接到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