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机觉得有点慢了,不知换CPU是否有明显效果?

楼主(2009-12-28):
当初装主机时完全就是能用就行就,配置是主板INTEL 946GZ(LGA775),CPU好像是赛扬D3.06G,1G内存2条,我问过一个朋友他说加个显卡会好点,但我又不玩游戏,会有效果吗?请懂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现在流行的估计提升不明显

网友:
不存在明显瓶颈。

可以考虑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或者看看硬盘会不会老化!

楼主:
系统没问题,主要是现在软件都太占资源了。算了,直接换主机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没问题,主要是现在软件都太占资源了。算了,直接换主机省事。

软件太占资源,即大型软件.你配置确实低了点,换吧 换个2000的主机就是了,内存不知道是什么的DDR2就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