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0(pnp)驱动蜂鸣器的接法,如下图不能理解

楼主(2009-12-28):
8550(pnp)驱动蜂鸣器的接法,如下图不能理解,p2.1脚接单片机,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怎么想都不明白,实物图用万用表测过,和图吻合,且能正常工作,帮忙看一下,谢谢
8550是:s8550 d 128
脚朝下,字朝自己,123对应ebc     ?

楼主:
刚才明明上的啊  ,谢谢提醒...

网友:
图画错了吧。。。

楼主:
图就是这样,实物也是这样接的,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8550(pnp)驱动蜂鸣器的接法,如下图不能理解,p2.1脚接单片机,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怎么想都不明白,实物图用万用表测过,和图吻合,且能正常工作,帮忙看一下,谢谢
8550是:s8550 d 128
脚朝下,字朝自己,123对应ebc     ?

123对应ebc 是的,不过图错了,e脚在上面

楼主:
实物e脚确实是接地..

网友:
这样也行的,相当于放大倍数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行的,相当于放大倍数变小了..
关键是8550都不工作了啊
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行的,相当于放大倍数变小了..

哦 ..没这样用过。。这样用了蜂鸣器声音是否要小很多

网友:
图没错,三极管处在反向工作区,优点是饱和压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没错,三极管处在反向工作区,优点是饱和压降小。

能不能说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有的8550的三个脚是CBE

网友:
sorry,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文字,只顾看图了(虽然图中电路也能工作,声音较小),“p2.1脚接单片机,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应该是图中CE的位置弄反了。另外,建议把PNP的位置和蜂鸣器对调。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74761&bbs_page_no=1&bbs_id=2060

楼主:
呵呵,没关系,继续期待...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P2.1口高电平时蜂鸣器发声,还是低电平时发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P2.1口高电平时蜂鸣器发声,还是低电平时发声。

低电平导通发声,高电平截止,谢谢你的关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8550的三个脚是CBE

有吗?传说中至少国产没有哦

网友:
按楼主的图,如果这样能响,真是长见识了。按楼主的说法,我想应该是发射极搞错了。

像13楼说的,有些三极管的脚是怪怪的。

ECB/EBC/BCE,一般是这三种,最后一种我只见过一次。

网友:
这不是相当于这个蜂鸣器直接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IO上吗?会很小声吧?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相当于二极管,io高低电平可以发声的,多半是用错管子了,应为8050才对。

网友:
To 【楼主位】 sw821025

  我在【16楼】提出的问题,无非是要得到楼主的进一步确认——P2.1口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发声,而是低电平时发声。
  楼主在【17楼】已经回答,“低电平导通发声,高电平截止”。

1. 楼主提供的电路图中采用 PNP 型的三极管及其接法,显然是错误的。

  正电源情况下,如果负载(蜂鸣器)接在上方正电源一端,那么,下方就应当采用发射极接地的 NPN 型的三极管(IO口高电平时,开关管饱和导通,蜂鸣器发声;IO口低电平时,开关管截止,蜂鸣器不发声),强烈推荐。
  也发现有采用集电极接地的 PNP 型三极管的(IO口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发声;IO口低电平时,蜂鸣器发声)。这种接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2. 既然电路是错误的,用了不该用的 PNP 型的三极管,为什么蜂鸣器能“正常”发声呢?

  原因在于三极管结构(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对称性。PNP 三极管的两个PN结是面对着的;NPN 三极管的两个PN结是背对着的。
  两个结又是有区别的,一个结很薄,一个结较厚;耐受反压上,一个很低,另一个较高。把前者作为发射结,把后者作为集电结。它的集电结,可以想象也有个与发射结相对的或者相背的箭头,而图形符号上不画出,这也是为了区分两个结的。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电路用了不该用的 PNP 型的三极管,而蜂鸣器尚能发声的原因就是:IO口低电平时,集电结(相当于阴极朝下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但是,这仍然是不正常的,是错误的。

  ①外观上一眼看去,PNP三极管是反接着的,不用说了。
  ②输入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发声,而是低电平时发声,与原设计意图(逻辑关系)相悖。除非设计者要的就是这个样。
  ③楼主所说的导通,仅仅是集电结(二极管)的正向导通。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和三极管的饱和导通,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④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没有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压降来得低,所能达到的负载电流略低(蜂鸣器发声强度不到位)。
  ⑤实际电路只是相当于在负载和IO口之间串接了一个二极管。
  ⑥原本因为IO口的驱动能力有限,不足以驱动负载,才用间接控制三极管来驱动负载的办法。而实际上,集电结的正向导通,把负载电流直接引入了IO口,三极管成为虚设。
  ⑦这样以来,又是由IO口直接来驱动负载。在负载电流超出IO口的灌电流的情况下,单片机就容易成为牺牲品了。
  ⑧发射极的反向耐压是很低的,仅有几伏,在较高供电电压和反峰电压下,极易损坏。
  ⑨。。。。。。

  顺便回过头说一句,前面我提到的,有采用集电极接地的 PNP 型三极管的。外观上看,三极管没有反接。但是,它是靠其发射结的正向导通来驱动负载的,同样具有上述(除去⑧)问题,同样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

  楼主可以想明白了。

楼主:
真的受教了,非常感谢!这个图是天津锐志电子RZ51单片机的连接,发现问题后我问过他们,说是正确的,但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也没解释(这里不是说它差)。
原文件是这样的(pdf文件的电路有改过,是他们改的,说是错了,改后就可以了且图和实际电路的连接是一致的).

楼主:
再次感谢JQ_Lin,说实话,能耽误自己宝贵的时间耐心给我解说,您的无私我很感动...

网友:
明白了,模电不及格的飘过

网友(2010-04-02):
非常感谢JQ_Lin
一直对PNP型的管子认识不足,基本上所有书中讲到双极型三极管都是“仅以NPN型举例”,这次终于借助实例对PNP有了进一步认识。

网友(2010-05-08):
受教啦   顶一下

网友:
PNP 这样接  好像ok吧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JQ_Lin分析的不错!

网友(2010-08-08):
回复 网友C:
to 【楼主位】 sw821025
  我在【16楼】提出的问题,无非是要得到楼主的进一步确认——p2.1口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发声,而是低电平时发声。
  楼主在【17楼】已经回答,“低电平导通发声,高电平截止”。
1. 楼主提供的电路图中采用 pnp 型的三极管及其接法,显然是错误的。
  正电源情况下,如果负载(蜂鸣器)接在上方正电源一端,那么,下方就应当采用发射极接地的 npn 型的三极管(io口高电平时,开关管饱和导通,蜂鸣器发声;io口低电平时,开关管截止,蜂鸣器不发声),强烈推荐。
  也发现有采用集电极接地的 pnp 型三极管的(io口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发声;io口低电平时,蜂鸣器发声)。这种接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2. 既然电路是错误的,用了不该用的 pnp 型的三极管,为什么蜂鸣器能“正常”发声呢?
  原因在于三极管结构(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对称性。pnp 三......

JQ所说,集电极接地的PNP管,是这样的吧
请教JQ,该电路中,控制信号低有效时,满足Ub<Uc,Ub<Ue, 处在饱和状态,如果再加上基极限流电阻和二极管保护,那么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
谢谢JQ_Lin的的分析,收藏了.

网友(2011-08-22):
不错的分析收藏了

网友(2019-02-15):
受教了,我想问下大神下面这个图是用什么原理的?为什么满电会变绿灯亮,没充满红灯亮?

网友:
总感觉40楼红灯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