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中断函数

楼主(2009-12-28):
各位好,请帮我看看这个中断函数,不知道输出就不正常,谢谢!
void interrupt INTT(void)  //ISR  125US
{
    if (T0IF && T0IE )
    {
        T0IF = 0;

            TMR0=131;

        if(++timer_2ms>=16)
        {
          timer_2ms=0;
          f_2ms=1;
         // BACK_OUT=!BACK_OUT;用来测试中断时间2MSIO口取反一次,但实际是2MS高2MS低16MS低,如此循环!
        }
    }
}

网友:
不知道你TIMR的1对应多少时间。一般这种问题是计时器不够,你中断还没有走完,TMR0已经超过255了。

网友:
把定时中断改到1ms一次再试一下。

网友:
要不就是 输出端口回读有问题,换个逻辑变量来控制I/O TOGGLE.

楼主:
我换过了,还是不行,这个IO只是用来测试我的中断对不对,谢谢

网友:
"不知道输出就不正常,"

what does that mean? what exactly does the program behave? what do you expect it to behave?

saying 不知道输出就不正常 provides zero helpful information to help others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