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LCD控制器的高速单片机直接驱动不含控制器的TN、STN、TFT液晶及VGA的可行性

楼主(2009-12-29):
本人及本帖不参与任何关于器件、内核等等的口水大战。本人只将这些东西分成三类:PLD/CPLD/FPGA等EDA,DSP以及单片机(包括486DX等等)。单片机只比较外设。
  EDA太强了,本文不讨论。DSP外设能力如何,我不便讨论,因此只讲单片机。
  如果您的单片机速度没有10MHz,内存不足1024字节,DMA功能查无此人者敬请无视本帖。如果您的单片机足够强,已经内置LCD控制器了,本文已经太原始了,直接返回即可。
  模拟屏有的使用VGA方式,而VGA大抵都与TFT时序相同,只是外加电阻网络组成了DAC。因此实际上只有STN和TFT两种时序需要考虑。
  本人从没有使用ARM等高速单片机做过任何产品,用得多的还是51。因此只有设想,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LCD数据缓冲区→(DMA中断传送)→DMA传送数据区→(DMA,定时器下降沿触发)→LCD
  STN和TFT都由水平扫描和垂直扫描再加上一些消隐与控制信号等组成,方式略有不同。但我们可以由单片机的一个定时器产生像素时钟,一般在其下降沿处触发一次内存到IO端口的DMA传输,DMA传输的内容由液晶数据以及控制信号共同组成,如液晶需要1位、2位、4位的数据格式(主要是STN屏),则通通扩展成8位数据。TFT的前沿、后沿、消隐、电压极性、同步等等信号都直接转换成数据存在内存中。每行扫描完成后结束DMA传送,并触发DMA中断。在DMA中断中填充下一行的数据,并再次启动DMA。
  使用此方法传输数据量比传送到LCD的数据量大一倍,如要驱动较大尺寸的LCD,则可能要采用隔行扫描了。

  不知我是否说明白了,也不知方案是否行得通。

网友:
把单片机累吐血,也干不了这个活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你的MCU还能用来干什么?DMA也是要占用CPU时间的,只是你的程序没干预,但内核还是一样在等待

楼主:
不同意以上两位,比如STM32跑72MHz,驱动一个320×240的16位屏,60Hz扫描,需要的数据量/时钟为320*240*60=4492800Hz,使用我提的方法数据吞吐量增加一倍,达到8985600Hz,加上消隐、前沿、后沿,我们认为它占用20MHz的带宽,还有52MHz,怎么会干不了活呢?DMA传送时内核是停止,但他毕竟不是在一直等待的,他当然可以在DMA没有传送的时候干别的活。就算是800×600×60Hz的屏,也只占用40MHz带宽,如果我们使用隔行扫描,也有大量充裕的时间空闲啊。

楼主:
V-USB占用AVR的90%的处理时间,AVR同样还能做一些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是高速的单片机,DMA根本没有占用CPU的一半处理时间呢?

网友:
用单片机做点字符叠加之类的活还免强可以,对于图形控制,即使用上最快的120M时钟的F51也做不了。

网友:
搞着玩可以,做产品肯定不行。

网友:
1、肯定可行,但效率与分辨率关系密切

2、论坛里已经有人做到了

3、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做得这么辛苦

网友A:
可行, AVR 12M以上可以驱动 240*80的 (利用定时器定期更新数据)。 提高主频还能干点其它事。 主频超到20M 驱动320*240的也行(就是内存不够),能做到普通单色LCD不闪烁。

所以像STM32这些别AVR速度快,而且还有DMA可用的(但我不清楚怎么用),应该是很轻松的。也有很多时间去做其它事情。

小单片机就算了

看我的一个应用,ATmega64 18.432Mhz (低点也可以) 驱动240*80的单色屏(4bit数据宽度)做的一个简单的终端。 简单功能还是能实现一些的。 显示好用的资源我估计在70%左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38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网友:
用一颗CPLD就可以做的很好,何必呢!

楼主:
谢谢【7楼】 watercat,【8楼】 bozai 章其波,我目前也只是想驱动一个小屏,4位单扫描单色的,想用STM32先试试,当然用上DMA,屏幕和8楼的差不多,先参考一下8楼的代码。
不用CPLD的原因就是CPLD还得外加两个芯片,麻烦。

网友:
还是推荐你用44B0这样带控制器的ARM,昨天看到华邦的710也不错,价格也就40来块,44b0也就30几,8M SDRAM+2M NORFLASH也就15块

网友:
我准备用710替代44b0,这样可以省掉一颗USB HOST,价格加起来差不多

网友:
TFT不现实,山寨/DIY的尽管上,点亮完全可以.当年我也用AVR一样点480*272(100%利用率)的屏.

IO直接整STN没问题,上了DMA等硬件机制更简单了,毕竟数据量小多了

网友:
国产的SEP4020带LCDC,驱动800*600的屏没有问题,功能比44B0和710强

网友(2011-09-06):
请问楼主能驱动起来了吗?

网友B(2016-04-15):
引用 网友A:
可行, AVR 12M以上可以驱动 240*80的 (利用定时器定期更新数据)。 提高主频还能干点其它事。 主频超到20 ...

您的原帖还在吗?找了半天没找出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原帖还在吗?找了半天没找出来,谢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3892

用amobbs.com替换ourdev.cn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3892

用amobbs.com替换ourdev.cn即可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