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如何描述这个时序……

楼主(2009-12-29):
如题,如图:

如何描述一下这个时序? (原文件名:123.jpg)

楼主:
补充说明:Sclk和 SDFO都是输入信号,通过这个时序来输出SDIN,

看了好长时间了,不知道如何下手,关键是需要看怎么能够通过两个信号来控制下面信号的输出。大家给点建议、思路啊。

网友:
写一个状态机即可: SCLK作为时钟,SDFO作为触发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程序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状态机怎么写啊,写哪种形式的,能不能提示的再具体一点啊?

网友:
两个过程:一个当时钟为高时来了SDFO的上跳做个触发器输出Q=1,第二过程:有了Q=1后,当SDOF=0,在时钟SCLK下沿更新SDIN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理解,那什么时候操作Q=0啊,能说清楚点么?谢谢……

网友:
FPGA刚入手3天.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呵.仿真波形如下:
module gibson(sclk,sdfo,sdin);
input sclk;
input sdfo;
output [7:0]sdin;
reg q=0;
reg sdfo_reg=1;
reg [7:0]din_reg;
always @(posedge sclk)
begin
if(sdfo)q<=1;
else sdfo_reg<=0;
end
always @(negedge sclk)
begin
if(q&&(!sdfo_reg))
din_reg<=din_reg+1;
end
assign sdin=din_reg;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个人认为这个程序的关键点在于如下图一所示,而你的这个程序里面在此时的波形如图二所示,可能有些不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图一 (原文件名:图1.jpg)

图二 (原文件名:图2.jpg)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希望大家帮帮忙了,说对说错不要紧,交流一下啊。

网友:
代码我写完了。你自己看看吧。
不是一开SCLK的下降沿,这个数据依靠SDFO的低电平的。
两个时钟。
对一个发现SDFO为高电平,设定标志位。
然后在第二个时钟,讲标志位SDFO低位共与得出结果。
其实就是检测SDFO边缘信号。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SDIN(sclk,data,sdfo,sdin);

parameter n=5;
input sclk;
input sdfo;
input[n:0] data;
output[n:0] sdin;

reg[n:0] sdin_ready;
reg ready_flag;
reg[n:0] sdin;

always @(posedge sclk)
begin
  if(sdfo) begin
     sdin_ready[n:0] <= data[n:0];
         ready_flag<=1'b1;
        end
  else sdin_ready[n:0] <= 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begin
  if(ready_flag&&(!sdfo)) begin
     ready_flag<=1'b0;
         sdin<=sdin_ready[n: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测试代码
module SDIN_TOP;

parameter n=5;
reg in_sclk;
reg in_sdfo;
reg[n:0] in_data;
wire[n:0] out_sdin;

SDIN sdn(.sclk(in_sclk),
        .data(in_data),
        .sdfo(in_sdfo),
        .sdin(out_sdin));

initial
begin

     in_sclk=0;
     in_sdfo=0;
     in_data[n:0] =5'b0_0000;
end

  initial
    begin
    #12 in_sdfo=1;
    #25 in_sdfo=0;
end

always
begin
    #10 in_sclk=~in_sclk;
    if(in_data[n:0]==5'b1_1111) in_data[n:0]=5'b0_0000;
    else in_data[n:0]=in_data[n:0]+1'b1;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上的回答,但是这个地方有个疑问,在sdfo为低电平之后,并不是只送一个数据,而是在每个sclk的上升沿都要输送一个数据。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SDIN(sclk,data,sdfo,sdin);

parameter n=5;
input sclk;
input sdfo;
input[n:0] data;
output[n:0] sdin;

reg[n:0] sdin_ready;
reg ready_flag;
reg[n:0] sdin;
reg continue_flag;

always @(posedge sclk)
begin
  if(sdfo|continue_flag) begin
     sdin_ready[n:0] <= data[n:0];
         ready_flag<=1'b1;
        end
  else sdin_ready[n:0] <= 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begin
  if((ready_flag&&(!sdfo))||continue_flag) begin
     ready_flag<=1'b0;
         continue_flag<=1'b1;
         sdin<=sdin_ready[n:0];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上的回答,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验证了一下你的程序,综合出现错误,仔细一看原来你在两个always中对ready_flag进行了赋值,这样会产生竞争冒险的啊,请问能不能有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