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段式液晶中取数据出来

楼主(2009-12-29):
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拿了一个美国来的产品,红外测温的,用的是段式液晶,我想从它送给段式液晶的数据(温度值)读出来到我的东西上来显示,目的就是利用它的传感器来测量,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首先用加法器取出段脚对COM脚的电压差,然后再用比较器搞成逻辑电平,然后再用COM端同步进行读取。也许可以,但没尝试过。

也许可以不用加法器,但是比较器会需要很多是肯定的。

楼主:
回1楼白沙   我现在看到用比较器的  用三个  只是读取温度值(体温值),取段码值就可以了吧
    通过比较器后变成逻辑电平  我测试过波形  是不稳定的  说明段式液晶是动态的 段码值在不段变化 再加上温度也是在不段变化
   所以如果要读他的数据的话 是不是有点困难??

网友A:
抱歉最近上网不稳定,没有及时回复。
===============================================================
液晶一般是动态驱动的,在COM端和SEG端的相对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对应的段点亮。在液晶控制器中,通过输出不同高度的电压,在COM端和SEG端之间构成交变的驱动电压。

参考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一个显示周期中按照液晶控制器的duty值被分成了若干区间,每个区间里COM和SP的值都是变化的,而真正起作用的是二者的电压差比较大的那一次。因此在一个显示周期中,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可以通过读出差值较大的那些线再组合成一个段码。
这里面一个问题是如何同步,或许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永远都会有现实的段做为读取数据的同步点——比如小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白沙的回复: 现在我已经通过比较器把数据读了出来 ,但是就是找不到跟显示液晶的数据对应起来  ??

    我现在做的唯一的一点资料就是 有公司做出来了  通过引段式液晶的口线 进行比较后送到MCU  然后数码管显示
  但是我用万用表点了 那连接的线  发现液晶显示的温度值的数字8的某几段?难道接的是公共端??

网友:
液晶是交流驱动的,用万用表点的不算数的……
=============================================================
这个我也没搞过,只是从原理上讲可以这么搞。我建议你仔细理解上面图的原理,再用示波器检测液晶引脚、比较器输出等波形,找出对应关系。最好是借助多输入的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搞……

楼主:
谢谢,上面那个图我看过了 也明白其中的意思 ~~
   现在正在测试出哪个是COM和哪个是SEGMENT

网友:
用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比较器的输出端电位高低是根据电源电压决定的吗?(具体的电压值)

网友:
最后这个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A:
抱歉最近上网不稳定,没有及时回复。
===============================================================

想不明白,一个周期 每个COM口扫描一次,也就是COM的脉冲是4次,
而一个周期SEG扫描一次  他们是怎么同步上的呢,从而得到可以点亮数字的
请指教下, 或有没有相应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