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FPGA开发板

楼主(2009-12-29):
FPGA学习一年了,一直在用买的板子,也没自己动手做过,想自己制作一个开发板,自己画板子的功底一般,有和我同样兴趣爱好的朋友么,可以一起研究提高,我的联系方式:machaokuku@yahoo.com.cn

准备先做一块核心板,参考了一些开发板的芯片选型,大部分是采用CycloneII EP2C8Q208C8,这款性价比应该比较高,引脚数也足够开发用了,由于不做NIOS,所以不需要板载SDRAM和Flash,接一个SRAM即可。想用USB接口和PC机进行通信,USB芯片用过CY68013和STM32的,CY68013的好处是传输速度能达到USB2.0高速传输,STM32只能达到全速,但是STM32功能强大,有丰富的外设控制器。请朋友们给些建议。

网友:
准备卖一个FPGA开发板,哈哈

红色飓风II代-Xilinx版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9月份买的.原价899 但他那个开关电源太差.用的时候有很大的响声.我又从阿莫这花了20几块钱买了个换上..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一块,最好用ALTERA的FPGA,我有ALTERA CPLD的板子,到时候可以考虑和楼主换着玩玩啊...

网友:
也在用买来的板子,qfp封装的资源太少,bga的板子难做,而且很贵,不知道楼主打算用哪家的芯片??

网友:
EP3C40吧

网友:
好贵啊,买FPGA开发板好像买不起,和楼主一起做一个算了。

网友:
ALTERA的最好了  可以做成扩展形式的   我也正在学FPGA

网友:
altera?actel?xilinx?
现在只对altera cyclone系列比较了解

网友:
果断留名。
强烈关注!
LZ做好后,记得上传资料呀。

网友:
学习cpld的话还是altera比较实惠吧,便宜的片子和单片机一个价

如果做板叫上我啊,哈哈,报名喽

网友:
有个想法:fpga + sram + flash + usb phy 跑通 openrisc + linux,将来可以做 jtag 下载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一直用altera公司的芯片,所以芯片会用altera的,具体会用CycloneII或者CycloneIII系列,板子上需要的外设正在研究,等方案做好后会发布出来和大家讨论。

网友:
关注!如果合适,RT-Thread也来凑个热闹。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Thread打算推出NiosII版和OpenRISC版?

网友:
已经有了XILINX的SPATAN,路过

网友:
【12楼】 ju748 持诚求真

CPLD 的板子我这有呀:http://shop57575241.taobao.com/

网友:
菜鸟关注 O(∩_∩)O~ 又有机会粘粘各位大神的光 搞块性价比高的板子学习下

网友:
EP3C40~~~~~

网友:
xilinx的好久没玩过了, altera的话 可以给点意见,关注中

网友:
cyclone iii 系列EP3C16/EP3C25的价格还能接受,EP3C40的价格感觉就比较高了。
另外就是如果用Q240的封装,可以用的引脚数量有限;如果用BGA的,那问题就是板子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3C16的价格在150~200元吧,3C40好像得400元以上了,而且不去实现太复杂的系统的话也用不了那么多资源。
还是请有经验的人推荐一款性价比高些的片子来做开发板吧,然后确定一下外围资源再整体估个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Thread打算推出NiosII版和OpenRISC版?

有打算出相关的版本,不过对这块还不怎么熟,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总得方向是,希望能够选择一款使用比较广泛的平台。

楼主:
准备先做一块核心板,参考了一些开发板的芯片选型,大部分是采用CycloneII EP2C8Q208C8,这款性价比应该比较高,引脚数也足够开发用了,由于不做NIOS,所以不需要板载SDRAM和Flash,接一个SRAM即可。想用USB接口和PC机进行通信,USB芯片用过CY68013和STM32的,CY68013的好处是传输速度能达到USB2.0高速传输,STM32只能达到全速,但是STM32功能强大,有丰富的外设控制器。请朋友们给些建议。

网友:
不带Flash就不好,建议核心板还是强大点好。

网友:
sdram+flash好点吧。只带usb的话,我觉得应用面太窄了。毕竟稍微复杂点的协议还是需要软核处理的

楼主:
你们都是用软核吗?我没用过这个,复杂的协议的也可以用逻辑去实现,不知道软核好用否?另外如果用STM32的话,比软核功能强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dram+flash感觉是好的选择,外设可以选择usb,phy,lcd,camera等,这些都是我目前想用FPGA来做的
LZ自己做的话,我也来凑个数

网友:
支持楼主,也来凑个数

网友:
cavalryman 要么做一块,我报名。你说的正好跟我的要求差不多,就自己对这块太生,符合你这些要求的都要2K以上了。

网友:
【2楼】 hyz_avr 红尘
多少钱,我QQ:328806504

网友:
这段时间在准备个FPGA的核心板,兼容EP2C5/2C8,带flash和sdram,dm9000a,vga,1602,tft,其余接口引出,已经在布板了,打算当单片机试试,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早就弄过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XILINX的用得还不熟

网友:
买过艾米的板,基础太不好,就会流水,NIOS死活编译不成功,气死我了
别想太多东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的想法是板子上放帶RMII接口帶PHY,這樣節省IO資源
USB應該也是on board
sdram+flash+sram on board
擴展IO口可以用來接camera,看過OV7660帶接口,應該上一個比較簡單帶總綫接口
擴展IO接LCD,目前320*240的LCD好多都帶控制器和memory,与FPGA帶接口也是總綫接口

所以camera和LCD想用擴展IO口來做
擴展IO口還需要實現I2C,SPI,UART等來實現OV7660,LCD或者是MC35I的控制.

sch和pcb的東西我都可以自己做,但是接口規劃和複用都東西,我們可以再多討論一下

网友:
SDRAM+FLASH+SRAM这些都有成熟的参照原理图,接口复用之类的也只有一边画一边调整,原理图出来了,让这里的高手一起帮忙看看,你打算用哪个公司的?有多余口的话能否加一个VGA,用电阻网络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EP2C8Q208
原理图出来后,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很好,最好做好后拿出来耍耍。

网友:
【40楼】 cgha 狼室温柔
我也有意向,EP2C8+SDRAM+FLASH,在杭州,你到哪一步了,可以一起搭个伙么?
34_80_20_76@qq.com, 下划线去掉
或你的联系方式?交流下

网友:
fpga + sdram + sram + usb 差不多了
不用 IO 引出, 自行扩展

网友:
我的来啦!哈哈!

STM32F103ZE+EP2C8Q208C8+SDRAM(MT48LC16M16A2)+NANDFLASH(K9F4G08U0A)+NORFLASH(SST39VF6401)+SRAM(IS61LV51216AL)+CH374+SD卡+DA(TLC5618)+CAN(SN65HVD230)+2路RS232(STM32和FPGA各一个)引出STM32和FPGA所有剩余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个想法:fpga + sram + flash + usb phy 跑通 openrisc + linux,将来可以做 jtag 下载线。

有共同的想法

网友:
LZ什么进度了呀?通报一下,想搭伙。

网友:
两层板可不可以做通啊,EP2C8+SDRAM+FLASH

网友(2010-02-10):
NIOS玩过一段时间了,还算熟悉,有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
PS:最近设计了一款fpga的板子,用的是EP2C5Q208C,可以跑NIOS,外设也很全,而且还有液晶,等做好了,给大家晒一下,有需要的也可以把空板子提供给大家。

网友:
支持,先报个名,刚开始学

网友(2011-04-15):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画板,总是由于各种原因得重新画,EP2C8Q208+2SRAM(62LV12816)+TFP403(DVI转码芯片)+DVI+VGA,芯片引脚太多了,布局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2011-06-13):
mark~
也不知都做怎么样了,后续如何...

网友:
楼主是否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要定位实现什么应用?如果没有 FLASH 和SDRAM 我觉得那就是应该定位做外设试验吧?

另外关于STM32和68013的选择,我建议选择68013使用GPIF接口或是SLAVE_FIFO接口,能体现出FPGA接口设计的优越性。如果使用STM32单纯实现个USB,有点不合适,要是使用器外设,重心也就不是FPGA的应用了。另外采用68013的好处是可以让68013工作在两种模式下:USB BLASTER 和用户自定义模式。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选STM32或68013,因为都牵扯编程,一个板子上有两个 需要编程的 器件(MCU 和 FPGA)那就有点不突出FPGA的重点了,可以选择FT245之类的这样不需要编程的USB 接口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