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PK大赛试题,在本坛所有注册ID中再选出十位长老

楼主(2009-12-29):
试题说明:

1,站长推荐的二位直接当选为坛主的左右护_法,在余下的所有人员中再选出十位,当选为本坛十位长老。
2,为保证考试的真实性、权威性及有效性,严禁使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也不许翻课本查资料,应独立思考完成。
3,每题满分25分,总分100分,答题时间限制在2天以内。

第一题,超轻量级-60公斤级,考查BJT工作原理的基础知识

如下图所示,在图中右边的坐标轴上,用光滑曲线定性地描绘出V2随V1变化而变化的大致趋势。

第二题,65公斤级

对于最基本的差分放大器(电路图略),它的缺点是什么?

注:回答该问题,一定要站在设计者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你亲自来设计,你会发现它有什么毛病?
题目很简单,但却可以简单高效地测试出答题者的模拟电路设计能力达到了第几重境界。高手应该至少说出3个要点。

第三题,75公斤级

为保证试题不偏不怪,该级别选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功放电路为考查要点。图下图所示,经典的FFB 偏置的CLASS-AB功放输出级,常见的变化是把二极管Q18、19换成三极管形式的。

问题是:选用这种架构设计时,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这种架构的最大弊病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问题有点冷门,可以换选回答下面的问题。

针对上面FFB架构的弊病,后来有人又提出了FBB架构,如下图。

问题是:定性地分析下面这种经典的偏置原理。

第四题,80公斤级

如果你以前研究过频率分析这块内容,该题难度直接降到60公斤级。
如果没见过,但你用模电最基本原理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只是要花点时间仔细斟酌

如下图,分析图中用红色方框标出的原件的作用,重点是分析它为什么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把Rm去掉后无论如何优化这个电路,都会有个弊病,这个弊病或者说缺点是什么??

网友:
真正的高手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 1公斤级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在如今这个时代,不允许技术人员用搜索引擎,那就跟不许别人打字用手、说话用嘴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楼主好像没禁止别人用电路模拟软件阿……哈哈……

网友:
发现自己模电水平比较差

网友:
【1楼】gzhuli 咕唧霖
真正的高手来了~

围观高手~_~

网友:
75的好像我能举,不确定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楼】gzhuli 咕唧霖
真正的高手来了~
围观高手~_~

最近忙啥呢~~~

网友:
前排就座围观高手答题

网友:
学习学习,模电学得不好啊-_-

网友:
发现我是做不出来,请问楼主有没有500克的 题目

网友:
做IC设计的应该会懂,呵呵

网友:
同意使用搜索引擎,但很多东西不是通过搜索就可以得到的,比如说:经验。所以我等菜鸟还是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现我是做不出来,请问楼主有没有500克的 题目

第一题是-60公斤级的。

网友:
唔?怎么瞬间不见了8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唔?怎么瞬间不见了8层?

哪里不见了?

网友:
第一题和模电书上的比例电流源很像。。。

网友:
我去喊cowboy和millwood过来

网友:
长老答题,我们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太难了。请问有没有毫克级的?

网友:
哦哦嗷嗷

网友:
好重啊,估计3、4十公斤还行

网友:
看来俺只能打酱油了~~

网友:
60公斤的------我的仿真

网友:
有没有微克级别的

网友:
围观 估计8楼是答过题的吧

网友:
good,

基础不牢,高楼难造。从基础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真正实力。

网友:
考官没有说——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格式上传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见答过啊

网友:
真希望当年的模电老师是个糟老头子而不是个漂亮MM,唉!!!!悔之晚矣!

网友:
哈哈,IC设计的也不一定会,除第一题。

网友:
围观 等高手出现学习之

网友:
一个都不会啊,怎么办啊

网友:
有没有纳克和皮克的?

网友:
楼主是纯模电的,俺是纯围观的。

网友:
围观!

楼主这些题比较偏,是用来设计集成运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镜流源而已,R2上电流和R1上一致,R2上电压>>R1,曲线已经有人画了.

1)普通差分输入,输入三极管一致性的差异会造成不平衡,静态时输出会出现漂移电压.而且影响共模抑制比.应加恒流源.
2)一般的共射电路,线性不好,最好是共基共射电路.
3)输入阻抗偏低,宜改成JFET输入.

75的那题,
1)输出工作在纯乙类,会有交越失真.
2)没有温度补偿,不安全.
3)推动级没有恒流源,推动级上二极管两端压降会变化.功率极静态电流会随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导致工作点变化.
4)电阻?不过都没画应该不在讨论范围内.
5)负反馈?不过只讨论输出级应该也没关系.

这个作用可能是加深高频负反馈量的,提高电路的高频稳定性的.对低频反馈量小.不过不确定.

网友:
图3完全看不懂,图1、2、4都是IC内部电路吧,实际分立件这样搭往往是不能正常使用,受三极管特征的不一致性影响,需要多加一些补偿电路,如射极串小电阻,但在同一芯片内就不存这问题。 xyyy前辈是做芯片设计的吧,跟着学习。

网友:
楼主的专业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鉴定完毕。

网友:
期待高手答题啊,反正对我是太难了,电路的都没学好

网友:
- -b 飘过……不是电路出身……

网友:
Rm应该是调节运放的零极点吧~加入了Rm后GWB应该增大同时可以调节相位裕度;
只是定性地讨论一下,没有仔细算过

网友:
我想,分析一下LM741或者μA741运放或许能得到一些答案。

网友:
高手
牛人啊

何时公布答案?回答不来,只有学习的份了

楼主:
各位误会了,在学校学的那个专业叫“材料科学与工程”,所以模电能力非常挫

第1题取消,因为有人投机取巧钻空子,动用仿真软件了。

【55楼】 deskjet  75的,你说的那些问题,两个图基本都有,所以那个不是关键
【61楼】 jerrychenglei

二位辛苦了,有兴趣的站友可以在回帖上直接答题,这样可以真正的公开公正。

网友:
“楼主的专业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鉴定完毕。”——楼主已经回答,我的这个鉴定结果是错误的。
不过,楼主的题目全部与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有关。

答答试试。

第一题,超轻量级-60公斤级,考查BJT工作原理的基础知识。
楼主在上宣布,第1题取消。不过我答题在先,见【43楼】的提问。

曲线的斜坡区段表明,Q2的集电极电流在一定电源电压范围内基本维持稳定,电路图中的发射极电阻R3的作用显而易见。
其原理常见于模拟集成电路中的小电流的电流源(恒流源)。

第二题,65公斤级,对于最基本的差分放大器(电路图略),它的缺点是什么?

输入阻抗较低,是基本差分放大器的一个主要缺点。
虽然可以通过增大输入回路电阻的方法提高输入阻抗,但随之而来的是,失调电流及其漂移的影响将加强,有可能超过失调电压而成为主要的误差来源。所以,输入回路电阻的加大是有限度的,提高输入阻抗得不偿失。

共模抑制比不可能太高,也是它的主要缺点之一。
共模抑制能力取决于运算放大器本身的实际共模抑制比的大小和外部电阻的匹配精度。电阻匹配精度和闭环增益的限制,使得实际应用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变差。随着温度和时间的漂移,使得一些补偿办法收效甚微。

增益调节不方便,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同时改变两个输入回路电阻或反馈电路电阻,且保证精度匹配,在实际上难以实现。

第三题,75公斤级,问题是:选用这种架构设计时,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这种架构的最大弊病是什么?

没学过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不知道“FFB”是什么东西的缩写。

这种正、负电源辅助对称的功率放大电路,其负载接在中心线(直流零伏)与地之间。
为了防止负载中有直流成分流过,要求中心线的零电平必须非常稳定。晶体三极管、二极管的特性离散性,以及随温度和时间的漂移,使得元件匹配、偏置调试和保持稳定变得十分困难。

若把二极管Q18、19换成晶体三极管(NPN和PNP),且接成二极管形式,则既实现了两个发射结的正向压降为推挽管提供偏置电流的功能,又因为晶体管发射结的正向压降具有接近相同的温度系数,而使得该偏置电路具有了一定的温度补偿作用。

第四题,80公斤级,分析图中用红色方框标出的原件的作用,重点是分析它为什么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把Rm去掉后无论如何优化这个电路,都会有个弊病,这个弊病或者说缺点是什么??

只知道 Rm-Cm 起着高频反馈的作用。
老师没有教过,自己也没有自学过,不敢乱答。

网友:
这个xyyy是不是那个xynn的马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cowboy早就知道了

网友:
围观,大涨见识。

网友(2010-06-02):
改天俺也弄一堆题。。。

十分佩服JQ_Lin老师,当年学过的这些基础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恒流源算是比较扎实的,其他的年代。。。

FFB 前馈偏置
FEB 反馈偏置

大概是这么翻译的吧? 不记得了。。

后者的稳定速度要比前者快,但稳定性差;后者会导致高端频响变坏。

Cm1 Cm2 Rm 的作用,直接按运放的反馈电阻分析就可以(RC串联的频率响应)。不知为啥总感觉这道题出的有些奇怪,如果说改成去掉电容再分析的话,这种题还算正常。
看来楼主是正在看集成电路部分,或者是刚看完?

网友:
。。。第一题我正准备动用面包板和坐标纸。。。不是仿真哦。。
第二题。。算了,其他的是一窍不通。我还是先把阻抗匹配搞懂吧。。。

网友(2013-09-15):
挖坟,回顾一下论坛的历史

网友:
一个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