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怎样扩展PCI

楼主(2009-12-29):
我现在想用S3C2440扩展几个PCI插槽,用什么芯片?

网友:
用FPGA吧: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ip/iup/peripherals/m-eur-ahb-pci-bridge.html

楼主:
我想在ARM的周边扩展两个PCI槽,是不是就得需要两个PCI桥芯片? PCI总线难道就不能像CAN或者I2C等总线一样在驱动能力足够的情况下任意挂设备吗?

网友:
一条PCI总线可以带多个设备,甚至一根PCI槽也可以用扩展卡扩展出多个槽。

楼主:
我现在一直在研究PCI的中断机制,有点迷糊了,按照资料上来讲,PCI总线一共有四根中断线:INTA#,INTB#,INTC#,INTD#,这四根中断线是漏极开路的,也就是INTA#这根线上可以挂多了PCI从设备的中断输出。那我现在不明白,假如INTA#上面有4个设备同时发出中断申请,PCI主设备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是哪个设备发出的?

网友:
PCI中断是由软件清除的,假如INTA#挂了4个设备,则INTA#被触发时要依次检查这4个设备的寄存器,看看是谁触发中断的。
处理完一个,发现INTA#还是低电平,则重复这个过程,直到INTA#恢复高电平为止。

你才两个槽,还不用担心中断共享,PCI槽的中断线是轮换接的,第一个槽接A B C D,第二个就是B C D A,不会撞上的。

楼主:
感谢“gzhuli 咕唧霖”兄弟对我问题的回答,我还有一个疑问,假如我用FPGA做PCI主设备,怎样能够提高它的驱动能力,也就是说,通过什么方法能够使总线上挂更多的设备?PCI总线怎样拓扑比较合理?

网友:
供你参考
我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原因,不用9260了,用PowerPC了,用PPC405EP,零售100左右,性能比9260好很多。

网友:
PCI总线怎样拓扑比较合理?

菊花链

楼主:
我总觉得菊花链拓扑有点跟PCI电气规范要求相违背。PCI总线是在同一个时钟下工作的,如果采用菊花链进行拓扑,那PCI总线上的每一个设备的时钟线都不一样长,结果会不会造成不同步?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对PCI的了解才刚刚开始,有些事情可能太钻牛角尖!往大家指正

楼主:
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讨论啊?

网友(2017-02-21):
pci频率低,时钟问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