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9-12-29):
用继电器控制24V直流电机的正反转,需要在电机两端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因为是要反向的,不知到该如何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每个继电器加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按我的图就不用在电机端加续流二极管了,1楼我说的对吗

网友:
个人觉得要串一个100R左右的电阻效果要好点,对继电器也多点保护!

网友:
加在FUSE2上端和24VDC电源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