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时如何写入数据

楼主(2009-12-29):
电路图如上,单个595的话,编写程序成功。可是两个级联不知如何用C语言写入数据使LED从上往下亮。请指教

网友:
把它当单个,送两次数据再锁存,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写入第一个最远端的那个数据,写完之后,继续写第二个,第三个,全部写完,把数据送出到输出端,就刷新了。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呢

网友:
当成16位处理就行了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没思路,不知这个流水灯程序怎么写

网友:
终于搞定了,发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仿真程序用什么版本打开???

网友:
7.5啊

网友:
先发送最远端的那个数据,再继续发第二个,最后把数据送出到输出端就行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啊

我的是7.4 ,  7.5那里有下载?

网友(2010-05-04):
我已经改成7.4了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1567.rar(文件大小:53K) (原文件名:两片74hc595调试(16流水灯).rar)

网友(2010-10-05):
//74HC595练习程序
//串入并出实现16流水灯效果
//2009.12.28
#include"reg52.h"
sbit shcp=P2^0;           //数据在上升沿进入移位寄存器
sbit date1=P2^1;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clock=P2^2;   //上升沿时将数据输出到并行端口

unsigned char ta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tab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delay>0;delay--)
                for(i=0;i<125;i++);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e)          //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把每一位数据移入寄存器
        {
                date=date<<1;
                date1=CY;
                shcp=0;

                shcp=1;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for(k=0;k<16;k++)
        {
                send_data(tab[k]);
             send_data(tab1[k]);
                {clock=0;clock=1;};
                delay(1000);
        }
}
这样好像好点

网友:
这个还是不难的,LED点阵屏都是用这种结构!

网友(2011-01-19):
学习了,也想试试595看看。

网友(2012-02-21):
MRAK 初学有用啊 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30):
mark 一直卡在这个上面

网友(2014-08-01):
  send_data(tab1[k]);
                {clock=0;clock=1;};
                delay(1000);
这个大括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发数据,然后锁存生效,不然可以想想后果。

网友:
看我的595应用,驱动24个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