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插座,3线驱动1602,DIY我们的开源充电器

楼主(2009-12-29):
(无正文)

网友:
本来在面包板上595驱动lcd1602(四线)已经调试通过了。 隧意图焊接到洞洞板,以节省面包跳线。 三根线驱动1602感觉蛮爽的。 接下来历尽洞洞和飞线的折磨,终于完工。所以折磨也就开始了。

首先为了洞洞板连接的方便, 和面包板的线序不同。 RS,RW,EN变成EN,rw,RS了。 这个还好办,就是一宏。 下载程序。。。 1602没有反应。。。 , 郁闷。。 经过仔细检查, 我靠data的顺序也倒了高4bit的数据完全反过来了, bit4,5,6,7得倒成7,6,5,4, 这个,没有显而意见的倒序方法。 用笨办法代替吧。 好不容易弄个算法,下载,。。。 还是屁反映没有。和以前一样,就是1602能使能而已(就是显示一排方格)

仔细检查程序,没有发现问题....几个小时过去了...

看来得用led大法了...., 接一个led到指定pin,看看是0还是1,这就是我的逻辑分析仪. 肉眼速度太低,好办,吧595的驱动速度加上30ms的延迟,用闪烁看看信号的形态.

先检查mega8的输出, 很好:clk 快速闪烁, lanch每秒几次, data..都是0?... 哦, 我写0x55,0xaa,这样,SDI闪烁速度约为clk一半, 正常...

测量595输出引脚,本来应该是每个QxPin都是在0,1不断切换的(0x55,0xaa),结果,595输出没有反应...??? 开动脑筋:mega8输出正常阿. 我终于怀疑到,595输入引脚上的信号好不好阿? 我试,试 试,靠,clk引脚没有信号..., 连线,正常阿. 把595从插座拔下来,测试,正常. 插上595, 没有信号... 换595,不行..., 我终于怀疑倒,那个插座很劣质, 我用镊子鼓捣鼓捣...

有了,有了, clk信号终于正常了.....

得睡了,... 待续...  这个插座太操蛋....

2009.12.29

劣质插座害死人(2)

劣质插座害死人

困扰产大两周的SMP问题终于获得突破性进展. 趁着心情大好, 昨晚遂决定完成3wired 595 驱动LCD1602 的调试工作. 硬件链接的失误,可以用软件弥补, 而劣质的插座却难搞, 洞洞板上别想拆东西,太费时了.

 (原文件名:DSC_8524.JPG)

软件的定义是这样的:
/*  74hc595 data format
*  |res| _RS| _RW | _EN | 4bit DATA |
*    0      1      2        3        4 5 6 7

而洞洞板上的定义如此:
*  |res| D7|D6 | D5 | D4| EN RW RS    |
*    0    1    2     3     4      5     6    7

本来是循环移位可以搞定, C没有. 用了自产的算法:
#define _m(d,s)  _move_bits8(t, bus4w,d,d,s,s)
_m(1,7); _m(2,6);_m(3,5);.....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_MASK8的bug(见http://blog.chinaunix.net/u2/79526/showart_2133965.html). 已经在27日晚解决. 再次调试. 依然没有正常反应.  这次我学乖啦,上55,aa再测试. ft果然还是有个引脚不成,这次是输出的. 怎么办?把引脚整下型, 好多了.  只是lcd上没有字符,依然. 反复调整移位, 被我发现有bug(移动错误), 修改后, lcd出现静默, 看来是初始化成功,但是却没有任何字符. 怀疑是对比度问题, 调整, 无效. 并且发现调整电位器只在很窄的范围内有效, 从0v到5v 变化太快, 不过先凑合了,出字再调整把. 为了方便调试再初始化lcd,写入log后马上死循环.....   这次,依然没有东西....

进入癫狂的调整代码,加延时, 等等... 无效, 忽然想起595 现在发送速度非常低, 每个clk都加来20ms的延时, 太多来. 去掉.... lcd很快进入静默, 用‘led逻辑分析仪’测试, 各个管教有快速的闪烁,数据疑似正常....

郁闷中, 终于人品爆发了, 我看到lcd上几个字符一闪而过. 经过仔细调整,发现,把对比度降下去,初始化,再调回来,就正常,只是再往下走就没有任何显示,调对比度也不成. 终于决定把对比度调整搞搞了.

拔下lcd, 测试对比度调整引脚,电压变化正常. 怀疑是lcd上有轻微短路存在!! 仔细查找... 看图吧.用镊子清理了下1,2,3引脚处的松香(估计内部有焊锡残留), 再放上lcd. god, 一切正常了.  折腾的不轻.

(原文件名:DSC_8524.JPG)

网友:
越来越牛了

网友:
LCD的黄色排针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