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M雕刻机的指标

楼主(2009-12-29):
请问各个轴的电机是什么规格的?尺寸及驱动电流。另外,主轴电机的额定电压及电流?多谢

楼主:
楼上的不厚道,这么多帖子让我自己翻。

不过,应该是这个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15287&bbs_id=102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不厚道,这么多帖子让我自己翻。
不过,应该是这个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15287&bbs_id=1027
还有,继续找吧 :)
以前有段时间,磁力过来骂阵的人,都是经常问这些参数的。

o, 那可能是有误会,看看IP就知道我离你们多远了。

我最近在做一个串口连接的集成4轴驱动板,驱动电流上限1.5A, 想知道能否驱动你的雕刻机而已.

附该驱动的其他特性,

-        4 stepper drivers up to 1.5A 50V with adaptive microstepping
-        2 switch output driving up to 1A
-        1 PWM analog output with filter and driver
-        3 switch input, including ESTOP
-        2 analog input, can be used as additional switch input
-        Integrated motion controller
-        Interface to PC via serial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