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众坛友帮助!模拟下推悬浮已成功,飞的很稳!请大家看视频!

楼主(2009-12-29):
这个 是我前几天发的 求助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1086&bbs_page_no=1&bbs_id=3049

我已成功并调试稳定!在这里 我要感谢热心的 众坛友!特别感谢 咕唧霖 与 老头 !谢谢!

我把最后稳定悬浮的 录像传上来!

网友:
mark一下,视频看了

网友:
哈哈,很不错。
有空写点调试心得吧,给后人指指路。
另外,现在工作电流多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到 1A
900mA左右!

心得待我慢慢总结下 晚天发帖!

网友:
哇,还是很大哦,管子应该还很热吧,这样还不能长期工作的。正常不需要这么大的,我的才70mA。

1.检查有没有振荡,如果有应该可以听到吱吱声
2.中点估计可以再细调一下,悬浮中调,看着电流来调,不过得很慢很小心,调到200mA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有,最后几秒,飞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飞掉!正常拿掉!我试了 我故意晃动下 他自己还能慢慢恢复稳定 不会轻易飞掉!

这个 我悬浮了半夜 没见自己乱动 一直很稳定!

好的 多谢指点!我还得再继续!等我彻底完成 我也细细的写写心得 共享给大家!

网友:
MP4用什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 暴风影音 就可以!注意版本不要太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看,请问这个能转多快,快慢是不是可调的,可做到1.2米左右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我不清楚怎么控制速度 且 要做1.2米 大 也没有那么大的永磁铁 做材料啊!

网友:
永磁铁可定做的,但就是不知可不可控制速度 ,我到想做一个这个东西,你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试验电流调小了吗, 会不会是线圈圈数太少, 线圈大约有多少圈?

楼主:
最近 忙于 考试没有进行试验!谢谢大家 关注!我认为还是线圈问题 导致电流大!

网友(2010-12-16):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霍尔元件?什么型号的效果好一点?
请帮忙

网友:
楼主看样子是刻苦钻研了!做得很好~~
吧把经验分享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搞个原理图上来大家研究研究吧,不要小气嘛。

网友(2011-08-20):
就是会慢慢旋转吗?还是有一个初始转动就可以维持一直转下去,可以不转吗

网友:
超级强悍,能不能共享一下原理图和一些参数啊?

网友:
图纸在那

网友(2012-04-19):
声音很响啊,是在震动吗?

网友(2013-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最大可以做的多大啊??

网友(2013-09-25):
  能分享资料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