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Jlink20针转接Jtag10针 电路连接图,试过几个图,Jlink都不能找到芯片

楼主(2009-12-29):
请教 Jlink20针转接Jtag10针 电路连接图,试过几个图,Jlink都不能找到芯片,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不会的,我TB买个jlinkV8,同时买个转接板,可以直接调试mini2440的

网友(2012-07-30):
百度来到了这里。。却没有发现答案。

网友(2012-09-03):
主要是看你的Jtag10针引脚顺序,Jlink的20针顺序是通用的。

网友(2014-05-05):
你的jlink的下载器里面的20针接口的1脚2脚接一起没,我的之前也找不到芯片,后来发现1、2脚之间需要连接在一起,是一个什么参考电压什么的,然后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4-08-26):
楼主可以直接使用SWD的方式,5根线就行了,20针那边的1脚和2脚要连接到一起

网友(2015-02-23):
20的去几个地,把有用的几个引出来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