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高低温试验箱,国产的有没有哪家比较稳定的?预算有限,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09-12-30):
据说国产不行,但到底情况如何?
预算有限,看有没有国产合适用的?
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
温度?其它容积要求?最低预算

楼主:
谢谢LS
容积500×600×750mm   大约200多升  -40℃~+150℃
大致这个范围吧
预算2-3W

网友:
这预算有点冒汗

网友:
我们买了只银河的SDJ41F
大概为8万

楼主:
呵呵,这个价格,其实我也知道有点冒汗。
怕怕的还是写出来了。

大家先推荐,价格就不管了先。到时候再确定。
再次谢谢了。

网友:
相同要求!

网友:
-40℃,这个温度够呛,如果斜率比较高的话估计要上液氮充当制冷液了.
10W左右还有得挑选,低于10W选择性就少了.
我们现在用HASA,几百W,不过确实比较牛B,从-100到+100度,3分种内就可以转换过来,我们放了杯水在里面,那是一会水一会冰啊.....

网友:
银河的比较好,我们学校有在用,不过老师说低温限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