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并行

楼主(2009-12-30):
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32位机一般都有2个以上的ALU,如果控制器有2个或以上ALU,可以并行处理。  单片机内部是不是只有一个.  如何理解它所谓的并行?

网友:
楼主的命题可以简化为:
请问并行和并发的区别是什么。楼下继续……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个问题,这些问题同时解决,这就是并行。
我们日常生活,并行的事例时非常普遍的。例如,10母耕田,可以一个人1母一母地施肥,也可以10
个人同时施肥(这十个人没有依赖关系,可以独自工作)。当然,事件可以更复杂一些。
一般来说,一个CPU只能按顺序执行,可以多个CPU实现并行任务。当然,要在并行操作的支持下实现。
实现并行工作,前提是这些工作可以独立地求解。
我们常说(连接互联网),开多几个并发连接下载文档。这些下载任务,是同时进行的(对电脑系统老
说是通过分时实现)他们之间也时互不依赖的。
更准确一点的,还是网上搜搜吧。
porlog语言(逻辑型语言)就是一种并行求解的语言。它是基于并行求解的语意。
C语言不是一种并行语言。
人的大脑是并行的。它的速度比不上电脑,但效率却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