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04/08/16程序(绝对好用)

楼主(2009-12-30):
以前搞了个用串口操作24C02程序,今天重新修改了些,觉得还可以,上传给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参考。
先看图片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原文件名:step1(Rest).JPG)

写数据 (原文件名:step2(写).JPG)

读数据 (原文件名:step3(读).JPG)

楼主:
继续---
程序中24C02的操作和IIC是分开的,IIC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本人觉得IIC.h的头文件很好用哈(可直接用在其他IIC器件中,如DS1629)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2-21):
先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还没用过24c

网友:
标记,貌似不错,顶

网友(2010-05-04):
回复 楼主:

ssssssss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正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
弱弱的问题,硬件怎么连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面有哈
//--------------------管脚定义-----------------------------------
sbit I2C_SCL = P3^6;             // I2C总线的时钟信号
sbit I2C_SDA = P3^7;             // I2C总线的数据信号
//---------------------------------------------------------------
地址脚A0,A1,A2接地回复【50楼】zhigao1986

网友:
不错,能不能直接写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不能,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写一个函数就OK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保留

网友(2010-07-14):
学习中,做个记号.

网友:
我的引用怎么失败啊 我用的是AVR的16

网友:
是应该这样

网友:
顶~做个标记,以后用~

网友(2010-10-07):
楼主还在不?我按你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后出现如下的情况:

1、写的好像不正确,见下图

2、读出来时数据怎么倒过来了

写操作 (原文件名:3.jpg)

读操作 (原文件名:1.jpg)

请楼主指点?(我的是12M晶振,波特率改了,但延时函数没改,是不是延时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肯定是用的24C01吧,24C01只有8字节页写,就是说一次最多只能写入8字节数据,多了就要覆盖前面的。
分析一下你的:
W 192 13 www.ourDEV.cn#end
地址:192/8=24(页) 即从24页的第一个位置开始写。
但一页只有8字节,多了就覆盖,写入过程如下: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W   W   W   .   O   u   r   D
E   V   .   c   n

E   V   .   c   n 覆盖了前面"W  W  W  .  o",所以读出就是:EV.cnurD

参照24CXX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11-07-22):
不错不错!直接用串口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操作回复【110楼】TigerRay
-----------------------------------------------------------------------回复【99楼】xtaens

同顶

网友:
救命于水火之中啊,我正在学这个

网友:
我来留个标记!!

网友:
上位机是什么做的啊?能提供原程序不?

网友(2011-09-2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24C02!!!!!!!!!

网友(2011-11-02):
几天前,我刚学会用IO口模拟iic来读写24c02。

网友:
正好我的毕业设计需要这个程序,谢谢了,哈哈

网友:
mark 容量庞大呀、、、哈哈哈哈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了,对比一下自己的,感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
做得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正要用···THANKS!

网友(2011-12-02):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代码,我想找到了为什么我这不能连续读数据的原因了,可能是sendack的数据保持时间太短了,回去再调试调试看

网友(2012-02-19):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也去找个IIC的头文件去。呵呵

网友:
我之前试过51模拟I2C不用加延时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用

网友(2012-06-14):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4-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en

网友:
楼主,我刚刚跑了一下您的程序,为什么我这儿每次只能进行一次读操作或写操作?比如写入后得按复位才能发送读出的指令。

网友:
正好数控电源要用到,标记下

网友(2013-05-08):
很好,很受用,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个标记, 备用.
多谢分享@

网友(2013-08-16):
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嗯 测试过好使!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用于预装一些数据的情况

网友:
有点头重脚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