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为什么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09-12-30):
我是用M16的PD5脚来驱动开关三极管8050的,然后用8050来控制继电器的导通 来做温度PID的, 我的PID温度控制周期是2秒,现在情况是

继电器在导通几次后就使单片机复位了,相当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继电器导通后,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和地经过8050后直接导通,

导致复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原因,如果有路过的人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能给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
建议
继电器用12V
5v电源与12v隔离
控制继电器用光耦隔离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给你提点小小的建议吧,前两天我的一个项目也有用到IO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也是一切换继电器就复位了,后面将线圈两端接个二极管1N4007就好多了,注意,4007的正极接VCC哦,吸收一下应该有效果的!

网友:
吸合电流太小。

楼主:
555   当初用光电的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等下晚上回去用楼上的方法试下:1N4007 吸合电流

   还有不是用RC来消除浪泳,不知道能否解决继电器吸合复位呢!!

网友:
常这么用,单片机T13直接通过8050控制24V继电器,工业上用,没出现过问题,可能如2楼所说,也可能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
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接的固态继电器
后来用示波器观察电源,发现在继电器吸合的瞬间,有一段非常短时间的压降,降到3V左右,几乎成一条直线下来然后立刻上去了,具体时间不记得了。由于我的AVR开了4V的BOD,所以单片机立刻复位,如果开2.7V的BOD就没有问题,但是感觉不放心。
用的还是日本的开关电源,可能容量不够吧
后来用了台湾铭纬的电源,就没有问题了,示波器也看不到压降了
由于是自己试着用的,不是做产品,就没有深究,如果对成本不敏感的东西的话,可以试试光耦的办法,不过一般不需要这么用,毕竟加一个电源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固态继电器也会出现复位的问题!!!

网友:
电源加DCDC,控制线加光耦

网友:
固态继电器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内部是带光偶隔离的

网友:
【10楼】 yl3721 亮仔
固态继电器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内部是带光偶隔离的

可是继电器和我的单片机使用的同一个电源啊,隔了也等于没隔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了12V的继电器,一切换

stm32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jlink和usb转串口马上死掉,不能继续调试了……,超级晕

二极管也加了,用了M7,后来干脆用了1N5819,还是调试不了

我是用stm32 io口串了个1K电阻然后,接到S8050三极管,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70mA。

同问下解决办法

楼主:
做天晚上回去试了用个1N4007,不过地共用,问题依旧不能解决!!!

   如果有好的方法,或是成果实验过的电路图,希望能与各位需要帮助的朋友一点帮助!!!!我先替大家谢过了!!!!

网友:
可能和你的PCB布线有关系,LZ可否将PCB转成图片贴上来,还有继电器型号也说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应该是硬件设计错误,我用普通电路控制几十安的继电器也没事。

楼主:
如果不是频繁的对继电器通断的话,单片机不会复位的,在通断比较频繁的时候就会复位的!!没办法 ,准备用MOC3083加双向晶闸管了!!!

网友:
应该是电火花干扰,你仔细试一下,带负载情况下,应该是吸合时没事,断开时被复位,那就是电火花影响。这种情况即便分开电源也无效。还有种可能,你买了劣质开关电源,只要一个小电火花干扰就会引起电源重启。我碰到过,一个电源裸板,在旁边开关一个25W白炽灯,电源就会重启。如果是火花干扰,就增加阻容吸收,另在单片机附近加104左右的退耦电容。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楼主可不可以给个阻容吸收的电路啊   ,对于电阻电容的值怎么取,电容是电解的还是无极性的  谢谢?????

网友:
用at89s51控制十几个继电器都没有问题,何况m16,查查硬件电路吧,如果是通断比较频繁,应该考虑用其他方案,继电器不适合

楼主:
用固态继电器,搞定!!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干扰吧,一般要使用光电隔离电源
继电器切换时会有比较大的反向电流产生,建议反接一个二极管
我用的是双向可控硅做PID的,这个比较好,开关切换时没有电火花

网友(2010-02-22):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10-02-22,20:27:0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2014-05-13):
电源上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2018-01-28):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了12V的继电器,一切换

stm32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jlink和usb转串口马上死掉,不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当年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