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居智能一般用的什么无线技术?

楼主(2009-12-30):
兄弟想研究一下家居网络智能,但不知道现有产品都用得什么无线传输方式?大家觉得用什么好?

网友:
我用Ti cc2500,日本有許多客戶用zigbee

网友:
无线传输的话,还是先考虑电源吧

楼主:
【1楼】 billleu :

兄弟也是搞家居智能的么?能说一下Ti cc2500的性能么?

网友:
还是ZIGBEE吧,省事一些,CC2500还需要协议,不过TI有CC2500用的协议栈来着

网友:
智能家居用2.4G无线电,就是zigbee!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2.4G家庭最常用的当然是WIFI了!

网友:
最近智能家居比较热

网友:
智能家居用的无线,其实更多成熟的可以买到的产品都是Z-Wave的~~~Zigbee固然好,但是价格贵,Z-Wave便宜多了,而且控制简单

网友:
直接用Si4432,再编一个简单的协议,如果没有协议概念可以参考EZmacPRO协议,比ZIGBEE更实用,成本当然也比ZIGBEE低的多。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网友:
有没谁论证过电子线载波与射频哪个更适合中国的智能家居市场

网友:
【11楼】 anna__xs
直接用Si4432,再编一个简单的协议,如果没有协议概念可以参考EZmacPRO协议,比ZIGBEE更实用,成本当然也比ZIGBEE低的多。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用无线方式,根据需求自定义协议,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不一定就非得用SI4432,无线通信IC选择面非常广的,看到anna__xs的回复,基本都是“用SI4432吧”,好像SI4432是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样,心里总有点………………

楼主:
被大家一说,更糊涂了,本来想用zigbee,现在有动摇了

楼主:
电子线载波是个什么东西?谁介绍一下?

网友:
如果不考虑性价比,可以用Zigbee

如果是做批量的产品还是建议用比较经济适用的普通无线收发芯片,自己编协议

网友:
windy__xp 龙啸:我们希望Si4432能够有更多的人应用。

网友:
windy__xp 龙啸   已经掌握了好多RF设计的知识,但现在SI4432把RF设计的门槛降低了,所以像我们
                 这样对RF不太精通的供应商也可以自己设计了。所以他有些不爽,呵呵

网友:
楼上的有意思!!!

网友:
既然老王这样理解,那再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好用的东西,不怕不广告,也不怕广告,但是就怕为了广告而误导人。SI4432 对频率稳定度的要求有多高?不同温度、带宽、频偏的情况下,原厂或anna__xs等能否拿出个具体的数据来?甚至有人说,SI4432普通的49S型晶体就可以了,算不算误导人?别的不说太多了,说两个笑话吧:

一.
A. 我会飞。
B. 吹牛!
A. 我真会飞。
B. 那飞一个看看?
A. 哦,得找架飞机,再配个飞行员才行。

二.
A. 唐僧肉好,唐僧肉好,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
B. 吹牛!
A. 真的,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
B. 那为什么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A. 因为我是卖唐僧肉的。

网友:
智能家居,无线的话各种都有吧,低端的有用433的,而且还是ASK的,好点的就是433无线双向的,还有的,当然还有其他的2.4G的协议,看你想怎么用了哦,走什么方向,ZIGBEE价格比较贵吧

网友:
这个有很多都可以    一般都是低速率  有太多可以了   ZIGBEE价格比较贵    还不如自己写个协议就OK了

网友:
和 windy__xp 龙啸 对SI4432的看法一致
  个人认为这个芯片做为民用普通消费类产品还可以,工业级的话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感觉和他们以前的SI4421等系列的芯片一样,只是功率加大了
  不过这一系列的芯片外围器件确实很少,软件配置也简单,很适合拿来玩玩。

网友:
智能家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协议,甚至如何算智能家居也没有权威的定义,目前处于军阀割据、地方政_治年代,要形成产业其后,还需要一些时日啊。

另楼上各位:
可否谈谈何谓工业级无线应用、何谓民用级无线应用?

网友:
智能家居怎么和工业级应用扯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