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那个啊 DSP F2808

楼主(2009-12-30):
新建工程前,要先选择CPU是吧??/

  F2808的  选择那个呢   (原文件名:1.jpg)

  是选择 F28XX Cycle Accurat....... 还是选择F28xx Simulator Tut.......
   一定要给予解答!!

   非常谢谢!!

网友:
你装了仿真器驱动了吗?选那个

楼主:
我没装什么仿真驱动了   ,只是最近想玩下DSP了  路过的能详细点吗!!

是不是装了什么仿真驱动器就选择那个呢!!!  如果我什么仿真器都没装  那我又应该选择那个呢!!????

楼主:
不知道那里有比较便宜点的DSP的学习板子,大概300左右的,支持SCI (USART)串口下载程序的,因为买不起仿真器了

  如果那位仁兄知道那里有的话可以给我推荐下啊 ,小弟当不胜感激

网友:
仿真器可以用TDS100的,板子我可以送你一块空板,你找个芯片弄上去就ok了。

网友:
TDS100 价格比较低廉。

网友:
2808要装补丁 谢谢。。。

楼主:
4 5 楼的   您好!!你那里有F2808的开发空板是吧!!  可以给我一个联系电话!!???/

或这QQ或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还不如自己买个仿真器 空pcb  电路自己搭

我就弄得2806最小系统+仿真器

网友:
没有仿真器,只能使用simulator来做仿真。

网友(2010-02-08):
回复 网友A:

qq 44911430

网友:
选F2812 XDS510 emulator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