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的时钟来源

楼主(2009-12-30):
高速AD/DA的时钟需要相位噪声小,抖动小,但是像高于200M的有源贴片晶振就比较难买了。FPGA中的PLL出来的时钟质量太差,有些时钟芯片但是配置不够灵活,请教高手们在设计高速AD或DA时钟的技巧

网友:
ADI 的时钟分配芯片

楼主:
看了,但是配置不够灵活,配置接口是模拟的,几个接口直接把功能定死了

网友:
其实cycloneIII的pll输出250MHz的差分时钟信号还是可以用的,看AD采样率多高了

楼主(2010-06-07):
PLL的时钟抖动太厉害了吧,引起AD的SNR下降的太严重了
回复 网友A:

网友:
FPGA灵活但是质量不高,专用芯片质量高但是不灵活。
不可兼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I的时钟芯片还是可以的,前不久看了看,抖动小,且可以编程配置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钟信号形式也挺多,还是不错的,就是要设计模拟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个这样的可配置时钟源,很好,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案,卖家说是IDT的时钟,我找了IDT的网站没发现

网友:
http://www.freefpga.com/showart.asp?id=569

这里有一个可编程时钟源,看网站介绍指标比较高 ,卖家说是IDT的时钟,我找了IDT的网站没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我们用IDT9885,不过是做数字时钟,没太关注指标,你可以看看

网友:
【10楼】 jlqamark
积分:73
派别:
来自:南京东大
回复 网友C: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呢

----

你问的不是废话吗,知道我还贴上了啊

网友:
【11楼】 gahang
积分:6
派别:
来自:
我们用IDT9885,不过是做数字时钟,没太关注指标,你可以看看

----------
我贴的图片里用的可能就是IDT9885,这个抖动比较大200PS 。。。。。。200PS是做不了AD时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ycloneIII超过50M的就已经是正弦波了,不知道250M效果如何

网友:
250M的方波恐怕高频分量有很多G了吧

网友:
那做那么高速的示波器的时钟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论坛上某高手发的1G采样的示波器, USB版本的

用的一片Xilinx的芯片  他的时钟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kunsd的第二款示波器好像是100多M,是直接pll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哪个示波器

网友:
去看了下,没有太多资料,但发现是用的500M的晶振

网友:
论坛上有个USB的示波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26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示波器&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AD的时钟最好是正弦波好呢,还是纯粹的方波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AD的时钟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哈哈 我也不解

网友:
200m要是方波。那太牛逼了。那谐波一定是上G的了。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谁有好的方案不。要不拆开tek的看看用的是啥东东。

网友:
【23楼】 luan_dahai
积分:169
派别:
来自:
200m要是方波。那太牛逼了。那谐波一定是上G的了。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谁有好的方案不。要不拆开tek的看看用的是啥东东。

------
支持拆开研究下哈,哈哈,很想搞明白这块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卖的100M以上的有源晶振不都是方波么

网友:
【25楼】 jlqamark
积分:78
派别:
来自:南京东大
回复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卖的100M以上的有源晶振不都是方波么

----------

方波???没见过有源晶振输出是方波的

。。。。。。。。。。。。

ADI的DDS芯片 AD9954 比较适合做AD的时钟

另外芯科的SI5338 也相当的猛,适合做AD时钟 。

网友:
看大家讨论得很热烈。
实在是忍不住了。
高速AD和DA我做得很多了,2G的也搞过。
一般来说,是不是要用高质量的时钟,和设计需求关系很大,如果本身采样率不高,也就根本没有必要。
高速的AD,一般都是差分时钟输入的,这个时候必须考虑使用抖动极小的PLL类型的时钟分布芯片,这方面,ADI和NS都有,现在好的芯片可以做到100fs左右,满足几个G的采样率那是足够了。
当然,别人芯片性能,那是手册上的事,自己发挥得出来不,和匹配器件,PCB,调试环境,关系很大。超高速的AD,根本不是那么好做的。

网友:
看看national公司提供的参考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F:

jitter影响的是ENOB吧。

网友:
做了很多的数据采集、回放系统,颇有心得,欢迎探讨。
设计时钟之前要做相噪的预算,而且真正做东西的时候时钟一般是不需要灵活的,频率在设计之初就定死了。比如你做3GSPS的数据采集器,那么你的时钟就设计成3GHz的。这时候可以用抽取的方法得到较低采样率的信号。

高速时钟都是用锁相环产生的。最后所产生的时钟质量和参考时钟的质量关系很大,一般情况下是将VCO或VCXO输出的频率锁定到一个高稳的时钟源上,这个时钟源一般用10MHz的比较多。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TCXO做时钟源,要求高的话就用OCXO,这样长稳会比较好,要求更高的话就要用原子钟了。一般情况下,对于采样系统,正弦波时钟更好一些,而现在的时钟分配芯片的输出部分通常是个高速逻辑电路,输出的是方波,所以可以用一个带通SAW进行滤波。当然,也可以直接用方波,对于大多数ADC,影响不大,具体参照DATASHEET。

如果时钟产生后要经过长距离传输才能供给ADC或DAC,那么在接近ADC、DAC的地方最好用一个高速Buffer或滤波器,减少时钟的毛刺。

其实FPGA输出的时钟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糟糕,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通常那种几元钱的有源晶振输出的时钟的相噪很差的,如果用一个TCXO作为FPGA的时钟源,通过FPGA的锁相环输出的高频时钟是肯定比普通的有源晶振好的。

楼主(2010-07-27):
回复 网友G:

说的很详细,好多东西和我之前想的都不一样

网友(2012-06-15):
都是专家级的,能不能写个简单教程,说一下如何设计高速采集板卡呢。。?

网友:
用PLL+VCO。或者有源晶振,也不算太贵,1GHz的我用过,量大的话也就3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