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调不能以最低功率运行?

楼主(2009-12-30):
家里最近买了空调,是海信牌的。
说明书中 说:制热时 最小输入功率是180W 相应的热量输出 是 1090W(能效比6)
可是,在实际的使用中我发现,到不了最低输入功率,最低只能 低到420W,而此时,如果室内温度如果超过 设定的温度 2度,就停机了。
打电话问 过 ,他们说 说明书中的参数 是实验室参数。与实际使用是不同的。

想在这里问一下,象我这种情况 正常不?

网友:
用着不爽自然不好

网友:
在中国正常

网友:
.....怎么和中国扯上关系了??

网友:
【3楼】 asdasd
.....怎么和中国扯上关系了??
————————————————————
同意,应该说:“在PRC,这很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下指出.我书早已经不在了.没有找到答案,还是请楼下这位朋友大概解释一下 卡诺循环的效率吧.

网友:
电冰箱和空调的耗电量和空调所有的铭牌参数都是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里测得的,而且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指 如冰箱是在22度环境温度,空载运行24小时测得的参数),所有啊现在很多厂家就拿“标准”钻空子~~~

网友:
5楼不要误导大家哦,还是先查下热力学的书,再发言吧。

网友:
停机?买的是变频空调吗?

楼主:
回上楼,是直流变频的,180W-1450W

我对这个问题不明白,想问问,如果是空调质量有问题,就要找厂家了。

个人 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空调 内部有判断,打个比方说,当测得 室内 室外 温差 大于 22度,最低功率就只能调到420W,当室内外温差 小于10度,最低功率就可以调到最低的180W.

网友:
【3楼】 asdasd
.....怎么和中国扯上关系了??
————————————————————
同意,应该说:“在PRC,这很正常。”

对呀,我再来补充多一句.

同意,应该说:“在 Mainland China,是极之平常。”

网友:
输入功率lz用什么测的?

楼主:
输入功率lz用什么测的?
回上楼 用 电度表和秒表 联合测的。

网友:
这样有可能存在个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的问题

因为PID控制的话会不断的调整输出,不会一直处在最低输出的状态

以上纯猜测

网友:
呵呵,这个好象和中国没什么关系.
所有参数的标定都是有在一定条件下测得的,尤其是空调,有室外室内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当室外温度高时,制热效果就好,能效比就高.并且还和室内温度有关.
空调的具体参数是有国标的,制热国标室外温度好象是5度(记不清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汽车厂也都这么干,估计绝大部份产品也 这么标的。都那个理论出来标的。

网友:
正常,连电子行业也是忽悠同行:产品说明,论文等谈USB2.0 480Mb速度,其实实用有效速度低不少

网友:
【14楼】 ws53

你这又说得对,和中国没什么关系.
是对中国人有关系.喜欢取巧,简单就是骗你不会.
有时间在网上看看一些厂家出的雕刻机,一米,两米行程,用是滚珠丝杆(压杆)一般就是P7.
说定位精度是0.01mm. NSK出的压杆都不会达到这个精度(标准以300mm长度测量来算)
要说是数控系统输出目标定位精度,我还可接受.这不算是取巧吗?
大家都是爱国.麻木维护只会使大家变成一个不文明的民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扯远了,就事论事,现在讲的是空调.
中国不少人喜欢取巧不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任何设备来说,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其参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出的.如果厂家是按照国标标示参数的话,我想是没问题的.要有问题也是国标的问题了.

网友:
18楼】 ws53

好了,就算你能说得通.如是一间有诚信的厂家是否应该在说明书上清楚表明"这是实验室参数.与实际使用可能不同".
相信99.9%厂家不会这样做!
你说"对于任何设备来说,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其参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出",这点我同意.
但试问有多少人会想到所说的适用范围,使用条件会在实验室里或其他某某情况下?是我们关心或想知的吗?
这些参数除含广告成份之外实际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取巧,也是有意无意的误导.
在另一角度,如在实际情况下使用效能更高,大家又看看他们会怎样说吧?

楼主:
回13楼 ---这样有可能存在个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的问题

不会的,我测量的 是30秒之内的 (有时是1秒一测,有时是 25秒一测再平均)。那个压缩机是有加速时间的,不会象你说的那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瞬时功率 的问题

网友:
所有的测试,都是有条件的.要判断测试数据和说明书的数据是否符合,就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去测试.要不然就没有可比性了.
如果在规定的条件下,测试结果不一致,就要分析不一致的原因.如果最后确实是分析到产品的性能达不到说明书的要求,那么就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了.
当然,说明书里面是不太可能把他们的测试条件写进去的.

网友:
楼主看来誓不罢休.毅力惊人.就这样说吧!
你的测量方法并非准确.加上你这个是变频压缩机,得出来的参数相对会更多.
就以一个普通单速空调来说,在压宿过程中负载都会有变化(电流值改变)
压宿比是一个数,压宿率又是另一个数(在于泵的效能,可以计算或实际测量数字),
雪种过多,流量速度,制冷喷咀阻通,散热效能等,每一都会导致参数改变.
你这样30秒内取样只能获得某时段参数,不能作准,加上你这是变频,时段更多!
你这样吧,实时在一两个小时内不停监察取样.再有时间画个座标图仔细分析.
看那时段用电量最少,能接近说明书上参数就算了(收货)!
提一提,VA,KVA与W,KW同是功率单位,数字接近,但两者实际上是两回事.
包含电感,电容(Z值)的计算.不用太在意.
今天国产空调已经很不错,比较进口的只是电机效能还欠缺些(较费电)
这并非厂家问题,主要是原材的纯度(铜),绕线等引起,就是学术上说的
(copper loss, coil loss).在实验室具备准确负载取样,一个简单计算就能得出来.

楼主(2010-01-31):
一冬来,室外温度从负13度到正5度,我经常的,测量空调的最低输入功率,最低只能到420W。(有时是取2.6秒钟内的平均功率)。始终没有测到180W,即使是接近一点的数据。

网友:
他耗的电都给你供热了,大不了能效比低一点,你有什么不满的?
你那几十秒的取样样本太小,根本没有代表性。

网友:
还有,能效比为6,夸张成分太大。你看看一级能效的能效比才多少?

网友:
说明书是特定环境的测试值,与客户使用的环境不一样,参数有点出入

楼主(2010-06-15):
6楼---
“电冰箱和空调的耗电量和空调所有的铭牌参数都是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里测得的,而且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指 如冰箱是  在22度环境温度,空载运行24小时测得的参数),所有啊现在很多厂家就拿“标准”钻空子~~~ ”

26楼--
“说明书是特定环境的测试值,与客户使用的环境不一样,参数有点出入”

我认为上面说的都不对,当时我本来是要买 海尔的 空调,宣传的是 180度变频(我心中以为就是交流电的一个半波进行 调整脉宽)
海信的 宣传的是 360度变频(我心中以为就是交流电全波段都可 调整脉宽)

实际中我测试 得出的结论 与上面提到 的 什么恒温 恒湿都无关,与室内室外 温差也无关,真正有关的是 ,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的 差值,差值 越小,电机的功率也就自动调整到 最小,实际试验,海信的 这款 空调,最低输入功率只能调整 到 420W左右,所以,我认为就是 180度变频,电压调整到二分之一,所以功率就是四分之一了。

实际上海信 是在欺骗了我。包括海信首推的 LED电视,也是在玩文字滑稽戏,不是真正的LED电视。

网友:
LED电视?
ls见过真正的led电视?
27英寸 3mm厚的才是LED电视

网友:
很多时候,厂家都是拿实际达不到的参数说事,然后说是在实验室条件才能观测到,这样的参数,对消费者来说毫无意义。我们更需要接近正常使用环境条件下的参数,这样的参数才有真实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