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Jtag,关于我的FreeJtag,关于S3C6410的裸板调试,关于三星A8调试 !!!

楼主(2009-12-30):
现在网上卖的OpenJtag 就是用一个 FT2232D的芯片来实现的!硬件超级简单!
相关硬件资料我上传。
网上已好多相关资料,如OOCDLINK,USBJTAG,NUMJTAG
NUMJTAG兼容USB JTAG
而我现在DIY的JTAG,也是兼容USBJTAG,我命名为FreeJtag,意为Free My Jtag!

而上面所说所有的JTAG都是基于FT2232D这个IC的,不同的是SRST,TRST这两个脚的控制不同的!

本意想DIY一个支持RDI协义的USB简易仿真器,毕竞现在的并口太难受了,
而且现在的串口都淘汰了,FT2232D是最好的选择!

我提供低价的空板给大家DIY的!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特建了个QQ群号:4290624,欢应加入!

楼主:
之前由于工作需要,买了个OpenJtag,但没想到好贵!
想想实在太贵了!
最近有点空研究了下,成功实现对S3C6410的内部NANDFLASH的烧写,
这对裸板调试S3C6410很方便呢!
其次我还测了S3C2440A的NAND的烧写,也是好方便。
能支持S3C2410,S3C2440A,S3C2442,S3C2443,S3C2450,S3C2416,S3C6410,S5PC100的内部NAND,或NOR,或ONENAND的烧写!

现在把我自已DIY的USB JTAG命名为FreeJtag, 意为Free My Jtag!

欢迎大家来讨论FreeJtag!

楼主:
我现在手上好多空的PCB板,低价共享给大家,并提供烧写程序!
有兴趣的同志请来顶顶!

楼主:
接着说说如何利用我的FreeJtag来进行S3C6410裸板调试的,待续,太晚了,得先睡了。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的烧写程序,是使用开源项目的还是自己写的?
期待楼主上传。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how much?来个图看看。

楼主:
烧写程序是自已写的,支持三星全系列CPU,
当然也支持OPENOCD!

上图:

FreeJtag (原文件名:FreeJtag.JPG)

FreeJtag2 (原文件名:FreeJtag2.JPG)

FreeJtag3 (原文件名:FreeJtag3.JPG)

网友:
不错!速率有多快呢?只支持这几个Flash型号吗?
论坛上的oflash可以支持几乎所有的Flash并可以在linux下使用,你的有方法改进吗?

楼主:
速率还可以,主要是用起来方便,
Linux下的话,有强大的OpenOcd支持的,
与oflash是一样的用法,
并且FreeJtag,除了支持s3c2410,s3c2440外,还支持s3c2450,s3c6410,

网友:
程序能否上传?我手上有个OpenJTAG,用oflash烧写还是非常快的,是并口的15倍左右;
我知道基于USB的特点,如果不做优化,它会比并口还慢,我以前用并口烧一个UBOOT就花了半个小时,实在无法忍受。

openocd对nand的支持并不好,并且还要看复杂的文档,oflash是拿来就用,两者可不一样。

楼主:
是的,得做优化的,
不过我的建义的调试方法是,
先烧4K/8K的STEPLDR LOADER,
然后运行STEPLDR LOADER来监视串口,
然后通过串口把UBOOT下到指定的DRAM容间,
或通过串口把ADS/RVDS编译的测试程序下到指定的DRAM空间,
读完后,把PC指针指到测试程序的运行地址,
这样调试裸板好方便的!

网友:
General Restrictions

Theoretically, a USB based pod is able to stimulate the JTAG bus with a much higher frequency than bit-banging on the parallel port would allow. Even more when bit shifts and clock events are combined and compressed into higher level commands. In reality, this requires to consider some specific features of USB.
To put it simple, each transaction over USB is bound to a 1 ms raster. E.g. a bit-bang style operation looks like this:

command: set clock high
command: set clock low
command: read TDO
result: current TDO
Given that each of the steps occurs in this 1 ms raster, the whole sequence takes 4 ms. That's far more than for parallel port drivers and results in a ridiculous overall performance. Even if this sequence is combined into one command plus one result by the FT2232 protocol, it's still 2 ms just for reading one bit of TDO.

Performance Gain

The most important rule of thumb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transact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FT2232 chip is:

Minimize the number of USB transactions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is to build command streams as long as possible. This should be achieved with the command queuing methods described above. A USB transaction is triggered on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forced flush on the cable todo queue
maximum number of result bytes for submitted commands is reached
the ftdi-mpsse and ftd2xx-mpsse trigger a hidden transaction when their send buffer (4K) is ful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ibftdi and libftd2xx. The latter one allows to schedule up to 64*64 bytes of result data while libftdi fails with more than 4*64. As a consequence, the FT2232 driver is forced to perform around 16x more USB transactions for long command streams with TDO capture when running with libftdi.

楼主:
我把程序再整理下,就放上来的,
关于USB传输优化方面,我会努力的!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制成品?

网友:
好消息,支持楼主,努力!让大家尽快看到东西。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在搞IPHONE程序,请大家稍等!

网友:
牛人啊。我进去学习膜拜一下。

网友(2010-03-08):
楼主,等你的好消息好久了,什么时候整理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
想要一块

网友:
牛人啊!!

想要一块

网友(2010-08-27):
楼主,等你的好消息好久了,什么时候整理出来,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我之前做了一个,也是使用openocd,在windows和linux下都可以使用,和gdb结合调试,非常方便
在公司使用这小东西来调试一块arm11的裸板,可以烧写flash,但是速度还是比较慢,烧写一个uboot要10分钟
后来利用芯片的片内ram,做一个小程序,先下载到片内ram,初始化好内存,然后再下载uboot到内存,让uboot直接跑起来,
最后用uboot烧写uboot,速度快了很多很多。
对这东西有点经验,可交流交流

网友:
本意想DIY一个支持RDI协义的USB简易仿真器,毕竞现在的并口太难受了,

~~~~~~~~~~~~~~~~~~~~~~~~~~~~~~~~~~~~~~~~~~~~~~~~~~~~~~~~~~~~~~
楼主有RDI协议详细资料?能否共享一下,我也准备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