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扫盲一下,侍服电机是什么

楼主(2009-12-31):
我的理解比较傻,侍服电机本身的物理构造跟冲击电钻的电机是一样的,加齿轮箱来减速,用编码器还有办法知道它的运行位置,然后用变频器来控制转速,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是这样的吗?

估计懂行的一定见笑了 :)

网友:
哈哈,基本差不多吧.电机结构不太一样..转子惯量比较小

网友:
冲击钻是串励电机,伺服电机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差很远的,无论构造还是价格……

网友:
电机加闭环控制就是伺服电机。

其实伺服是个独立的概念,从wikipedia上拽一句就是,

Servomechanism, or servo, a device used to provide control of a desired oper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feedback

楼主:
汗.. 东西没见过,一上来就把字写错了,侍服->伺服 :P

【1楼】 zhou_1989
哈哈,基本差不多吧.电机结构不太一样..转子惯量比较小
--------
有道理,转子惯量小加速快,减速也快。直流电动机的经验是,一上电就转个不停了,如果用手捏住要一些力气的。

【2楼】 gzhuli 咕唧霖
冲击钻是串励电机,伺服电机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差很远的,无论构造还是价格……
--------
不是也有“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的说啊...

【3楼】 presto
电机加闭环控制就是伺服电机。
--------
定义很清楚的,就是感觉这个这个很泛。不知道伺服无刷电机行不行

网友:
广义来说 presto 讲的没错,闭环控制的电机就叫伺服电机,例如航模的舵机也是伺服电机,低端的其实就是用直流有刷电机,高端的会用空心杯电机,特点就是转子惯量小,换向快。
机械加工的精确定位,多数是永磁同步电机,因为异步电机做伺服的低速和锁定性能不好。
如果不要求低速性能和精度,只要求转速相对恒定的场合,例如主轴,异步伺服电机的性价比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