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0怎么画曲线图啊?

楼主(2009-12-31):
图时画出来了,但是图上没有线条显示,然后我想让线条根据数值的变化而变化.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办?

网友:
D7自带的TChart组件

网友:
很简单的
Canvas.MoveTo
Canvas.LineTo

网友:
老版本LINETO与新的有一点点差异

网友:
Delphi7比较经典,如果用新版本,还不如用C#呢

网友(2010-04-01):
我也想知道用delphi怎么画曲线图,找了好长时间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里面是个deplhi6的采集显示示范,有代码有EXE。我几年前做的,因为你没有硬件,波形数据从磁盘文件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