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tloader写进去了不能运行,必须通过Jtag仿真一下才可以

楼主(2009-12-31):
芯片是Atmega169p,单片机程序和PC端程序都是用的邵子杨前辈的通用Bootloader,V1.0和V4.5都试过了,只把程序写进去程序不运行,复位也不行,但是通过Jtag仿真一下就可以了,复位,重新上电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PS:BOOTRST熔丝位已编程

楼主:
没有理我:(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2-17):
我的也是这样,很费解

网友(2012-06-26):
我也是按程序自动生成程序写入后没任何反应

网友(2012-09-14):
本人也是如此,不知道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