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中的几个问题、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9-12-31):
感谢版主以及参与DIY活动的所有朋友们,今天我请假半天去了上海赛格购买材料,基本上都配齐了,

电阻都买的是1%的精度,电容什么也都有的多,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在这里想提前祝大家新年好!

对于生成的BOM有几个问题:

1、1800p电容C1/C2是什么类型的电容:校正电容、CBB、安规、瓷片?

查了原帖才知道是云母,这种云母电容好稀有啊,

网上(淘宝)都只有5家店有,我自然在赛格没买到,

因为是校正用的电容于是也不敢随便换。

2、那个接线座子叫啥呀,记得以前老式的电源上都用那个

对于焊接有以下几个问题:

1、请注意L1/L2/R21/R20/C14/C1/C2

L1、L2是什么电感啊?色环的那种吗?或者问色环的可以焊吗?有功率要求吗?

R21/C14 分别是从ADC0引出的对地的电容和电阻,容量和阻值各是多少?

R20标的是3K15,是不是笔误啊?还是真的是3150欧姆

C1、C2没买到就不说了

还有个问题在板子上正中位置R10右边有个焊盘。。好奇怪。。什么都不焊吗?

请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吗?感激不尽。

展示一下:

另外对于焊接有几大注意的地方:

跳线:尽量用镊子弯好再插进去焊,否则不平 //跳线不要焊了,原来板子已经是双面的了,没仔细看。。

开关部分和电位器:间隙太小有点挤

电源部分:7805脚要坳到最尽头否则螺丝孔对不准

晶振部分:注意不要想当然的焊,C12是104

焊接最佳步骤:

1、其中几个电阻,剪下来的脚当跳线焊

2、剩下的电阻、二极管

3、电容,座子/插针

4、开关、电位器、电源座子、7805

百度知道

云母电容  用金属箔或者在云母片上喷涂银层做的电极板,极板和云母一层一层叠合后,再压铸在胶木粉或封固在环氧树脂中制成。它的特点是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大、温度系数小,适宜用于高频电路。
  云母电容是性能优良的高频电容之一,广泛应用于对电容的稳定性和可*性要求高的场合。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牢固,安装方便,性能稳定。可用于无线电接发设备,精密电子仪器,现代通讯仪器仪表及设备,收音机,功放机,电视机
  云母简介(Mica)
  云母族矿物分为两个亚族,共有九种矿物。白云母亚族,有钠云母、白云母、钒云母、海绿石;金云母-黑云母亚族,有金云母-黑云母、锌三层云母、铁锂云母、锰锂云母、铜铀云母和锂云母。
  云母是含锂、钠、钾、镁、铝、锌、铁、钒等金属元素并具有层状结构的含水铝硅酸盐族矿物的总称。主要包括白云母、黑云母、金云母、锂云母等。工业上应用的云母矿物原料是白云母和金云母中的片云母和碎云母及绢云母,使用较多的是白云母,其次为金云母。由于云母具有较高的电绝缘性、较好的透明度、极好的可剥分性、较高的化学稳定性、较好的还原性以及在高温状态下能保持上述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因而它主要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绝缘材料广泛用于电子、电机、电讯、电器、航空、交通、仪表、冶金、建材、轻工等工业部门,以及国防和尖端工业领域。 70 年代以来,由于在电容器、电动机的绝缘支撑材料及电介质材料中,使用的片云母已被由碎云母为原料制成的云母纸所代替,通讯电子管的绝大部分已被半导体集成电路所取代,引起消费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使片云母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而碎云母的需求量日渐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云母矿物在建材、地质勘探、润滑、油漆、食品、化妆品等方面的应用不断扩展,碎云母和绢云母矿物原料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网友:
初看了下PCB, 感觉那个7805的安装孔是不是接了地,或是电源?

网友:
云母电容?头一次听说。不好买的话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云母电容?头一次听说。不好买的话怎么办?

猫哥也来啦,云母电容我看淘宝上卖的要1块钱一个,量还不多,看起来旧旧的,管脚也有氧化。。

淘宝上有一家有100个左右库存,原来我想便宜的话全收了分给大家,结果那人只肯让运费,一定要1块一个

编辑原因:引用错了原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云母电容?头一次听说。不好买的话怎么办?
猫哥也来啦,云母电容我看淘宝上卖的要1块钱一个,量还不多,看起来旧旧的,管脚也有氧化。。
淘宝上有一家有100个左右库存,原来我想便宜的话全收了分给大家,结果那人只肯让运费,一定要1块一个
编辑原因:引用错了原文
本贴被 ju74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1-01,00:37:31.

不错,先支持一下!

网友:
跳线不用焊的,不是已经改成双面板了吗

网友:
没那么复杂.只要求校正电容用高精度.其它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跳线不用焊的,不是已经改成双面板了吗

呀,原来以为是孔化板,现在才仔细看,原来下了本钱做了双面板啊,

不过我跳线都焊了,无所谓啦,这样反而美观

大胡子叔叔也来啦,电容我用182的仪表校正电容

那请问一下:R20标的是3K15,是不是笔误啊?还是要串联两个电阻?我记得没这个标称的。。

            C14&R21没有写是不是不要焊接啊?

网友:
谁有整理好的BOM, 想省点时间.

网友:
收音机的中周都用200P的云母,稳定

楼主:
谢谢版主认真负责的回答,很喜欢版主严谨治学的态度,学习了,

我已找到1800p的仪表上的校正电容,只要2毛钱,应该精度不会太差

电感等我后天上班回了学校实验室绕一个,真的太谢谢版主了

另:程序不要自己编?原来的HEX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的板子还没收到。等。

网友:
我会写一版C的。但可能会很慢。
这两天弄个放电器先。

网友:
顶起来……支持C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会写一版C的。但可能会很慢。
这两天弄个放电器先。

支持

楼主:
还差一个三极管一个4007两个电感三个电阻,明天定了一批应该会到了,哈哈哈,估计明天就能玩了先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会写一版C的。但可能会很慢。
这两天弄个放电器先。
支持

哦。不要依赖我。我只是个业余的。没有任何时间概念。请大家自力更生为主。天天加班回不了家,回了家LP孩子优先。
这两天想把手里的电池测一下容量分出一个一二三等,在准备用那个三元的2004LCD做放电器先。想用M8,但AD没有差分输入,测反接的电池不好处理。还在犹豫要不要用M16.

楼主:
全部焊完了。。。发现我没有M8。。。找了块M8还是个坏的。。。。郁闷。。。。

今晚上一定要高出来!!

楼主:
谁能拯救我啊。。。自救失败。。。连程序都下不去,量了下M8的电源脚,没电压的。。。怎么看都没错呀。。。怎么会这样。。

网友:
看到PCB第一个反应!!

都用上了双面板工巧,为何还用跳线! 逛晕!

楼主:
谁能帮我烧写一两片M8啊,我拿高压编程器TOP2005+都试过了,还是装载不了程序,USBasp也不行。。。。

网友:
我用并行编程器能写M8,通电能自检,可是我没有82UF电感,没接线柱,继电器也用错了,本来想用好一点继电器(DS2Y-5DC进口的),没想到它有极性的.PCB板真好与它相反,倒!
26楼:我可以帮你写.

楼主:
我程序写进去了。。。原来这个编程接口5*2和我原来用的是反的。。。现在写进去之后液晶是一排显示黑格,另一排无字。。。

郁闷。。这东西僵住了就。。。

你要电感和继电器的话把地址发我邮箱471661781@qq.com,我的继电器可是欧姆龙的哦

楼主:
晕死。。。又写不进去了。。。

网友:
顶一下 就是怕元器件不好找浪费了板子 所以还在纠结着要不要申请
因为申请了就得用起来啊 要不就对不起版主了 呵呵

看了LZ帖子以及版主等各位老大的回帖、
想想 应该很多元器件还是可以找到的 呵呵

网友:
ju748 持诚求真:你要电感和继电器的话把地址发我邮箱471661781@qq.com,我的继电器可是欧姆龙的哦
++++++++++++++++++++++++++++++++++++++++++++++++++++++++++++++++++++++++++++++++++++++++++++++++++
你有电感,继电器.我把地址发你邮箱了.
.你准备寄给我吗?邮费贵点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顶一下 就是怕元器件不好找浪费了板子 所以还在纠结着要不要申请
因为申请了就得用起来啊 要不就对不起版主了 呵呵
看了LZ帖子以及版主等各位老大的回帖、
想想 应该很多元器件还是可以找到的 呵呵

也把地址发给我吧

楼主:
顺便麻烦问下版主,那块电容电感测试仪的板子还有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顶一下 就是怕元器件不好找浪费了板子 所以还在纠结着要不要申请
因为申请了就得用起来啊 要不就对不起版主了 呵呵
看了LZ帖子以及版主等各位老大的回帖、
想想 应该很多元器件还是可以找到的 呵呵
也把地址发给我吧

今天收到了版主的板子 呵呵
东拼西凑 大部分东西都有了
如果实在是武汉买不到的东东
俺再找你哈

楼主:
好呀,有多的肯定给你

网友:
手里唯一片DIP的M8,焊完东西才发现居然M8坏了写不进程序。
而有TQFP封装的M8用来弄充电器,却发现充电器PCB布板弄错了,DIP弄成了TQFP。
而手里有C2051,但没有编程器,于是彩显玩方块也搞不成了。

最后只有逻辑分析仪可以动手了。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天要绝我啊!

楼主:
胡子叔叔悲剧了。。。和我一样一样的。。。我有两块M8,结果都是坏的。。。M32结果是贴片的。。。额。。。

不过已经从阿莫这里定了。。哈哈不多久就到

网友:
不能潜水了,谁有整理好的材料清单?可否借阅一下。5dada@21cn.com。希望做出来的朋友多多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能潜水了,谁有整理好的材料清单?可否借阅一下。5dada@21cn.com。希望做出来的朋友多多支持。

BOM在上面

网友:
等着这块电路板做出来,我就弄一块来做做,一起想做,不想在洞洞板上弄,看着就烦!!

网友:
强烈建议用proteus软件仿真,让你的板子和程序在电脑里动起来,尽量接近真实效果,q-603727388,不会用的可学用,baidu proteus论坛,效果比较好,proteus avr pc vb vc,

网友(2010-02-01):
到底熔丝是什么啊,用内部8M晶振,应该设什么熔丝啊,我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1602 总是显示一行黑格,一行空白...

网友(2010-03-09):
回复 楼主:

lz,看了大家的心得,说实在的还挺感兴趣的。板子还有吗?有的话寄我一块吧,我也做做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AVR的器件手册中,对熔丝位使用已编程(Programmed)和未编程(Unprogrammed)定义熔丝位的状态, “Unprogrammed”表示熔丝位的状态为1(禁止);“Programmed” 表示熔丝位的状态为0(允许)。因此,配置 熔丝位的过程实际上是“配置熔丝位成为未编程状态1或成为已编程状态0”。   新的AVR芯片在使用前,应先查看它的熔丝位的配置情况,建议在没有高压并行编程器的情况下,最好将各个熔丝位的状态记录备案。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熔丝位的配置。

熔丝位的操作主要为二个部分。熔丝位低字节(时钟及延时启动)和熔丝位高字节(引导),不能搞错,因为有些作品发布时不会附熔丝位设置图,往往只告知低字节和高字节是多少。请见下图,图中熔丝位低字节是oxe1,熔丝高字节是oxd9.有了这样二个数据,你可以方便地进行熔丝位的操作了。

对熔丝位低字节部分操作
由主要是时钟部分,启动延时二部分
启动延时部分可设置一中等启动时间或采用保留黙认值。要设置的是时钟部分 。
Atmega8有4个不同时钟来源:
外部晶振或谐振器;
外部低频率晶振;
外部RC振荡器或被校准的内部RC振荡器;
外部时钟来源。
由CKSEL0, CKSEL1, CKSEL2, CKSEL3组合决定。

对熔丝位高字节部分操作
这部分主要涉及对看门狗定时器,晶振幅度,EEPROM的操作,这不难理解,也容易设置。没涉及这些内容时可使用黙认值。

网友(2010-06-19):
云母电容真贵呀,今天买了几个1800pf的进口云母,竟然3元一个. 手头没有精密LCR桥,怎样测量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