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ultisim实现两个信号叠加?

楼主(2010-01-01):
现在在模拟一个频分复用器 缺一个电压加法器 就是说要吧两个频率不同的正弦信号叠加到一根线上,由于对multisim不熟 所以在这里求教大家了!

网友:
运放的加法电路可以么?

网友:
sources里有个control_function_blocks,里面最后有个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