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流电路

楼主(2010-01-01):
这个电路测R1电流有问题吗?请各位高手请指点
R1电流0~50mA

网友:
这种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很低,有部分电流被放大器部分分流了,测试不准确,如果在采样端各加一个缓冲器使采集电路的输入阻抗非常大就能准确测量了。

网友:
LS是指用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吗?

楼主:
【1楼】 kdtcf 春风
这种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很低,有部分电流被放大器部分分流了,测试不准确,如果在采样端各加一个缓冲器使采集电路的输入阻抗非常大就能准确测量了。
---------------------------------------------
差分输入,是不是需要在两个输入端分别加一个运放,三个运放共同完成测量?

楼主:
电路改成这样行吗?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的电路
多谢春风,能不能推荐几款比较实惠的运放?

网友:
经典的运放uA741,LM324,精度高的OP07,高阻的LF411,高速高精度的OP37,我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