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步进电机6线接线方式?

楼主(2010-01-01):
黑 白 红 黄 蓝 绿 6线怎么接?各引线定义?

做一般的雕刻机需要多大电流A和多大的电压V?为好?

57 两相步进电机 额定电压(V) 2.3 额定电流(A) 3
57 型4.6V2A两相步进电机

网友:
4线的中心抽头!适合高速或低速大力矩

网友:
黑,绿应该是A+,A-.这两组的电阻应该比较小,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红,兰应该是B+,B-.这两组也同上测量验证.
剩下的,应该是以上两组的中心抽头,可以用万用表验证测试.

如果你可以找到电机背后的型号标识的话,就容易找相应接法的规格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绿应该是A+,A-.这两组的电阻应该比较小,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红,兰应该是B+,B-.这两组也同上测量验证.
剩下的,应该是以上两组的中心抽头,可以用万用表验证测试.
如果你可以找到电机背后的型号标识的话,就容易找相应接法的规格书了.

规格书 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
问厂家要啊,或者他们的网站上有的.

网友:
万用表量比较快,也靠谱。

6线互相连同的线分成两组,A123 B123
A123 中有一根是中间抽头,(设是A1)到另外两根(设是A23)电阻相等
B一样的

一般现代四线步进电机的接法,你就结两组A23,B23,中间抽头可以不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国内的步进电机都是四线,日本的步进电机是六线,其实日本电机多出来的白线和黑线是高速接口线,也就是说如果在需要高速运行,低负载的情况下就可以接通着两根线。而需要大力矩时就把白改接红,黑改接黄。日本设备可能在内部就有数控切换不需要手工换线。国内步进电机生产商屏蔽了此项功能,而且对外宣传6线是老的接法,4线的更好,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2010-02-10):
在下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否解决的~留下qq~249894735~欢迎指教~

网友:
适应单极驱动的驱动器,这种电机目前用的比较少了

网友(2010-04-19):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国内的步进电机都是四线,日本的步进电机是六线,其实日本电机多出来的白线和黑线是高速接口线,也就是说如果在需要高速运行,低负载的情况下就可以接通着两根线。而需要大力矩时就把白改接红,黑改接黄。日本设备可能在内部就有数控切换不需要手工换线。国内步进电机生产商屏蔽了此项功能,而且对外宣传6线是老的接法,4线的更好,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4/ourd......

很好 找的就是这个  呵呵

网友:
能在说得更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国内的步进电机都是四线,日本的步进电机是六线,其实日本电机多出来的白线和黑线是高速接口线,也就是说如果在需要高速运行,低负载的情况下就可以接通着两根线。而需要大力矩时就把白改接红,黑改接黄。日本设备可能在内部就有数控切换不需要手工换线。国内步进电机生产商屏蔽了此项功能,而且对外宣传6线是老的接法,4线的更好,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4/ourd......

解释的真清楚

网友(2010-11-17):
推荐用电表测一下,最稳当的办法!
同相的线有较小的电阻值(不同相的阻值无限大),同相三根线,两两电阻最大的是两边的线,剩下的一根是中间抽头!
图,上面的都给的蛮清楚的!

网友:
一般雕刻机步进电机电流为不清楚,也看雕刻机大小和工作用途的吧,呵呵~

网友:
记得有个贴是介绍6线步进电机改线及接线方法的,我找不到了,标记了的网友可以贴网址出来,大家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推荐用电表测一下,最稳当的办法!
同相的线有较小的电阻值(不同相的阻值无限大),同相三根线,两两电阻最大的是两边的线,剩下的一根是中间抽头!
图,上面的都给的蛮清楚的!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一般那个抽头对两端的阻值、电感完全相同,可以将两个抽头并在一起,当作4相5线的来用,8步驱动,步进角为标称的1/2,低速震动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推荐用电表测一下,最稳当的办法!
同相的线有较小的电阻值(不同相的阻值无限大),同相三根线,两两电阻最大的是两边的线,剩下的一根是中间抽头!

~~~~~~~~~~~~~~~~~~~
同上测试方法,首先找出2相线圈和对应的中心抽头;那你的驱动器对应连接就ok!(一般驱动器上面有连接图)

网友(2011-01-06):
关于六线改四线电机的贴子,我在这里找到了: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30.htm

网友(2011-07-17):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1-08-18):
不错,我也试试看

网友(2012-08-08):
什么牌子的,直接打电话去厂家问!

网友(2012-10-31):
正在研究步进电机,学习

网友:
发帖子的这点功夫都用万用表测量完毕了

网友(2014-03-04):
很好,再定一下,mark

网友:
六线步进电机可以结成反应式的接法,中间抽头接VCC,其余按低电平依次通电,就可以了,其次六线步进电机还可以接成混合式,用四根线

网友(2014-08-04):
日本东方电机

网友:
刚好,我正在看步进电机

网友:
我该了4线,力矩大了,可噪声似乎也大了

网友(2015-05-02):
42步进电机 正在搞

网友:
1.定义找规格书,或者万用表量,按颜色判断不一定对。2。看你雕刻机负载多大了。我一般是设置到2A的。电压一般用24v开关电源就成。具体看驱动和电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