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解电容会出现大量发热的?

楼主(2010-01-01):
我做了一个电源电路,滤波电容用了16V/4700uf,可是为什么通电后电容出现大量发热,差点爆了,高手可以告诉我原因吗?我的电路板是按照以下的PCB图接的,是我接错了吗?我焊接是电容的正极接“+”的,还是电容的正极应该要接VCC的?请解答哦

网友:
It's most likely C1/C5 are overvoltage.
Try to replace them with 25V or 35V ones.

网友:
这原理图有问题。

C5可能会被反向。

在C1 C5分别并联反向二极管,可以解决。

目前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听听楼下高人的意见

网友:
C2,C6用35V的, C1,C5用50V的, 注意别实际焊接反了

网友:
这是一个全波整流稳压电路,从原理图上看R1,R2增加了输入稳压电路的电源端内阻,这可能会引起自激,你把R1,R2去掉或接至最左端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耐压不够.

网友:
全波整流稳压电路是很简单的,LZ设计的怎么就没有看明白呢?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嘛?

网友:
C1 C5 各并个大电阻如何?

网友:
pcb上的电容极性反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只能说巨强悍啊,上面的原理图没错,错在PCB上,所有的电解电容极性都反了,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网友:
PCB C1的方向好像不对。C1 +应该接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巨强悍啊,上面的原理图没错,错在PCB上,所有的电解电容极性都反了,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确实是

楼主:
嗯嗯,我也觉得是PCB反了,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原理图没错,PCB的有极性电容都放反了,发热而已,还没爆炸!

楼主:
但是C5的好像没有反啊,可是为什么还是出现那种情况了,C5的正极是接VSS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
                      ↑
原理图是对的,整流桥---→地,研究好原理图在画PCB吧
                      ↓
                       →负

楼主:
请问GND的电位比-12V的高吗

网友:
GND当然比负压高

网友:
【2楼】 rei1984

这原理图有问题。

C5可能会被反向。

在C1 C5分别并联反向二极管,可以解决。

能不能讲讲原理,我怎么也没看出来C5会反向

网友:
For 7812 to work properly, at least 14V input is required, normally over 16V.
So 16V electrolytic capacitor is generally not sufficient.

网友:
楼上好像有时也说中文的

还有,这种悬浮地,最好在整流后接个很大很强悍的电容后

在分路比较好

网友:
我一直说中文,只是元旦不在国内,电脑没输入法,只能说英文了,呵呵。

这个电路没有浮地,电路图左边一个接地符号,右边输出也有一个接地符号。PCB也能看到P1-2的地是走通全板的。
PCB也没画错,极性是对的,负压部分当然是+接地,-接负电源。

网友:
是的,PCB上电容极性反了。

网友:
电路原理图和PCB布线都没错,我猜想是焊接的时候,C1、C5焊接反了。因为在PCB图中C1和C5两个电容的正极标志“+”都被放到电解电容的负极焊盘的位置了,对焊接产生了误导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再次求救。。我给这个电源电路输入的是12V交流,为什么会输出23V的?竟然放大了。。。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12V交流是有效值.

整流滤波后如果负载小,输出会到最大值12*1.414=16.968V.

如果输出23V,说明你的输入电压不止12V,因为有损耗,所以标12V的变压器空载电压会比12V高.

如果你的表没问题你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应该为23/1.414=16.26V

网友:
呵呵,真牛那几个电容反了,幸好没爆炸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您PCB的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7912的管脚在PCB上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有PCB上的电解电容是不是全反了!

楼主:
那个地线是用"矩形填充"画的哦。。。呵呵,,谢谢各位的指导哦,,问题以全部解决了。。谢谢

网友:
谢谢,改天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既然解决了,就发个总结贴呗。讨论这么热闹,说说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的。

楼主:
呵呵,那好吧,,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只是自己功力浅,原理图没有错,就是PCB里的电解电容全部接反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哦,,我自己估计是我换封装的时候没有注意,以至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再次求救。。我给这个电源电路输入的是12V交流,为什么会输出23V的?竟然放大了。。。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说的输出是?你不会说是+12V和-12V之间吧?

楼主:
呵呵,是的,电压那里忘记说了,,其实是我之前太粗心,量错点了,,量得23v的值是没有错的,,因为我量到+12和-12之间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加上R1,R2有点多此一举了,7800本来就是降压的。

网友(2010-03-13):
楼主  16V耐压小了吧  输出12V,7812压降2V,这就是14V了,还只是有效值,峰值大约19V,变压器输入是按220V计算的,RP不好赶上250V,后面。。。。。。。。。。。
怎么招也得25V耐压吧,最好用35的
其实电容爆炸是很刺激的。。。。尤其是47u以下的小电容。。

网友:
铝电解爆炸远没有大容量钽电容爆炸爽,那火光,那气味,那声音。。。

网友:
注意看电容的方向  和原理图不一致样

比如C1的+通过一个电阻连接7812   在PCB上是—

网友:
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