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测二手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真的很难吗?

楼主(2010-01-01):
我查了一些资料

1 (原文件名:1.JPG)

2 (原文件名:2.JPG)

3  (原文件名:3.JPG)

2.4v 2A     57型 2相4线 (原文件名:2.4V 2A.jpg)

3.9v 1.35A  57型 六线四相 (原文件名:3.9v 1.35A.jpg)

4.2v 1.5A   57型 六线四相(原文件名:4.2v 1.5A.jpg)

5.1v 1A     57型 4相6线(原文件名:5.1V 1A.jpg)
请问各位前辈
这几种电机均为57型能通过电压电流参数估测这几种电机力矩的大小关系吗?如果是 那么是比较电流大小 还是比较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呢? 我有一个50mm直径的两相步进电机 电源显示其在12v电压下工作时电流达到了1.2A。是否能说明它的输出力矩大于上图中的5.1v 1A 的57型步进电机呢?4.2v 1.5A 是说明它的线圈阻值是4.2V/1.5A=2.8欧吗? 谢谢

楼主:
貌似电磁场磁场强度只和电流有直接关系

网友:
个人猜想是 U x I 这个无论如何是输入功率,一定存在一个有效功的比例因子。机械效率差不多的,肯定UI高输出功率也高(静态,不考虑反电动势)。

但电机的有效功和UI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只是估算。

网友:
步进电机的力矩有启动力矩,运行力矩,保持力矩等等,每种的测试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些还和电机的驱动器有关.所以,一般都是要根据实际测量来获得比较准确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电磁场磁场强度只和电流有直接关系

阻值大间接说明匝数多,在同样的电流下,匝安数就高,磁场强度H更大。

网友:
小电机的绕族线比较细,阻值也比较大的.

网友:
铜阻大并非不是好事,假如绕组自感量为1mH,在2K的频率下(1.8°电机为600转每分钟),感抗为12.56欧姆,这个电阻已经远大于绕组铜阻,当然带负载时,等效负载电阻是与自感量并联的。给一个估测电压的方法,首先计算最小供电电压应该大于铜阻与电流的乘积+5V左右,然后接驱动板通电测试,记下电机锁定时的电流(非半流),然后高速运转,如果电流减少则电压低了,调节电压,使电流等于锁定时的电流,然后给电机施加阻力,这个时候电流应该增加30%-50%,那么这个供电电压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铜阻大了,铜损就会增大.如果驱动电流大,那么转子就会热,而且和驱动电流是成平方关系.

网友:
呵呵,以57电机为例,它的最少可以承受20W的铜损,即可以用到5欧姆铜阻,2A电流,我真想找到5欧姆铜阻的电机(当然不是指故意用细线偷工减料了的那一种),我的绕线机原厂配的排线电机是86的,铜阻10欧姆,电流1.9A。

网友:
我改的铣床原来用的步进电机发现锁不紧(抓住丝杆转动可以转过一个小角度然后恢复),把电机拿到厂家检查才知道,原来是步进电机转子的磁场减小了。安装新电机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