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上选用的多大容量的电容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0-01-02):
如题

网友:
你说的是自举电容吧,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lz可能是问,那个330uF的电容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源电容,提供FET开关的瞬间大电流的那个电容,要求ESR小,容量尽可能大,但是作为电调的电容体积要小,所以一般选择16V耐压的,主板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16V 3300UF的电容,性能不错
该电容对于电源轨的稳定(滤波)具有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