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配置字

楼主(2010-01-02):
各位新年好!请问谁有PIC CONFIG配置字的宏定义,在安装目录里怎么没有呀

网友:
张明峰的书里有

网友:
安装目录:\Microchip\MPASM Suite\Template看看

网友:
编译器的INC目录下,找对应型号的.H文件或者.inc文件。

网友:
你是说C的还是汇编的?
汇编的如楼上所说,C语言的查相应编译器安装目录下的*.h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