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卡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0-01-02):
请教大虾,怎么我的RFID读写器读取一个门禁卡的时候只能读到一次,之后就再也读不到了,要把卡拿开再放过来才又可以读取到一次?
但是读4001卡片的时候是只要不拿开就一直都可以读到的。
请教原因!

网友:
这是你的读写器设置的功能而已。跟卡片无关的。

网友:
你可以读到卡后与上次的卡号比较,如果一致就忽略.怎么判断卡已经拿开?假设读去N次后都没有成功的读到一次有效卡号就认为已经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