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惠而浦洗衣机脱水时,水已排净,但甩干桶运转不起来,电机有电流声,洗衣

楼主(2010-01-02):
求助万能的坛:惠而浦洗衣机脱水时,水已排净,但甩干桶运转不起来,电机有电流声,洗衣也不能转动.那位师傅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电机有电流声,说明电机已经通电但旋转无力,多数是启动电容坏了,换个就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我查查。

楼主:
刚才做了实验,将洗衣机弄到脱水状态,等有电流声时推动电机的皮带,电机转起来了,所以肯定是电容坏了,谢谢1楼!

网友(2010-05-12):
手转一下,看看是否会启动?
如果会说明电容坏的机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