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发现好多卖台湾宝工的万用表,不知怎么样?

楼主(2010-01-02):
真台湾的还是假台湾的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A:
剛看到"台灣寶工"這個牌子一時還反應不過來是哪個品牌, 到淘寶搜尋一下才知道就是"ProKits". 我是台灣的, 老實說, 不怎麼建議買這牌子,作工一般. 唯一就價格還可以吧.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A:

這是台灣哪一家廠做的呀 ? 沒聽說過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A:
剛看到"台灣寶工"這個牌子一時還反應不過來是哪個品牌, 到淘寶搜尋一下才知道就是"ProKits". 我是台灣的,  ...

奥 我还专门从台湾快递了几个过来 还没到了

网友B:
万用表推荐MASTECH MAS838 用了近10年了,质量相当不错,精度非常好,切换旋钮声音听起来非常清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推荐MASTECH MAS838 用了近10年了,质量相当不错,精度非常好,切换旋钮声音听起来非常清脆 ...

俺的是MASTECH M-830B还能用 ,表笔换了一付,当年买的时候要50块钱左右,那时候50块还算值钱

网友:
MASTECH的有这么好吗、?我这里有个店。主打是这个。但是我认为店主强推的不一定是好货。也许是利润大了点。所以买了另外两款。

网友(2012-10-22):
沒聽過的牌子~工具都統一顏色

网友:
宝工是一个商标,很多家OEM。所以它的质量不会很差,一般都会中等。但是价格比国产的高。性价比其实不高的。就是比较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推荐MASTECH MAS838 用了近10年了,质量相当不错,精度非常好,切换旋钮声音听起来非常清脆 ...

我的是MS8221C,用了两年,表示很给力。。。。公司用胜利的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MS8221C,用了两年,表示很给力。。。。公司用胜利的经常坏。。。

胜利仪表,以前我去SMT代工厂看过,基本上是成车成车的坏掉!胜利万用表。。。我问工厂的人说这些仪表是不是你们代工的产品准备发货,人家说:这些是我们用坏的。。。

网友D:
什么助焊膏之类的 最好别用
简直坑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助焊膏之类的 最好别用
简直坑爹

为何?我刚买了。13块多,比古特的贵了。虽然我还有古特的,但是不在身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我刚买了。13块多,比古特的贵了。虽然我还有古特的,但是不在身边。 ...

不清洗干净 这玩意会导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何?我刚买了。13块多,比古特的贵了。虽然我还有古特的,但是不在身边。 ...

你要是有用密脚元件,或者电路有运放和一堆精密电阻等,,使用后不彻底清洗干净 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有用密脚元件,或者电路有运放和一堆精密电阻等,,使用后不彻底清洗干净 你会发现问题的  ...

一般焊接好了都要用酒精清洗干净。我用古特也是这样。这些助焊剂会改变表面的介电系数,所以发生你说的导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焊接好了都要用酒精清洗干净。我用古特也是这样。这些助焊剂会改变表面的介电系数,所以发生你说的导 ...

BGA你 怎么清洗?

网友:
BGA我没焊过,但是我知道怎么清洗。

网友:
5 1/2 的万用表芯片为何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