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linux 下玩AVR USBasp+Mega16

楼主(2010-01-02):
上网参考了一下其他人在Linux下玩AVR的方法,我想在这里总结Mark下,下次自己重装系统的时候可以看看。当然有很多人的弄得更好。

   1-----插上USBasp,查看是否已经识别
         打开终端:    输入      lsusb

   看到了Bus04  中  写着 Atmel Corp  说明识别出来了

  2------下载Hex文件的下载软件avudude
          在终端输入    sudo apt-get install avrdude

     按照它的建议   sudo apt-get install avrdude-doc

  安装好avrdude后下面安装编译软件gccavr。

3------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vr
          然后根据起提示按Y  回车确定即可

4----- 开始写程序 大家可以用IDE 像Codeblocks  Eclipes之类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用文本编写软件写程序。下面 我用gedit写(当然也可以用vi 和其他的,个人习惯)

    在终端中输入  gedit  AvrInUbuntu.c    开始写代码:

    保存

5----- 开始编译 cd ~目录
              avr-gcc -mmcu=atmega16 -Wall -Os -o AvrInUbuntu.o AvuInUbuntu.c

-mmcu定义了目标CPU的类型,我用的是atmega16;-Os是优化选项,减少程序的大小

6 ---- 生成Hex
          avr-objcopy -j .text -j .data -O ihex AvrInUbuntu.o  AvrInUbuntu.hex
        用ls命令 可以看到有hex了。

7 ------下载hex到单片机
             sudo avrdude -p m16 -c usbasp -e -U flash:w:AvrInUbuntu.hex

楼主:
直接读写USB接口,所以不给权限的话会提示找不到编程器,当然配置USB权限最好,这里暂时用sudo。avrdude的-p指定目标CPU,-c指定下载器,如果不知道所用的下载器是什么型号,敲avrdude -c会列出所有支持的下载器型号及其描述。-e即烧录前清空,-U参数指定刷写类型以及刷写文件

楼主:
avr-gcc -mmcu=atmega16 -Wall -Os -o AvrInUbuntu.o AvuInUbuntu.c
    这一句大家应该都明白   和  gcc 是一样的
      -mmcu= 是填写芯片类型
      -Os   是优化选项
      AvrInUbuntu.o AvuInUbuntu.c   的意思是将 AvuInUbuntu.c编译后输出文件名为 AvuInUbuntu.o的编译文件

网友:
多了一位li友,好啊。

网友:
我还是喜欢VI......

网友:
学习了!感觉使用Geany这个工具写代码会比较好,编辑器下面就是终端,不用开两个窗口!

网友:
牛人真多啊!!!

网友:
正找这个东西哈, 顶了.

网友:
你是用哪个版本的Ubuntu ?我有并口的ISP,用什么软件?

楼主:
我用的Ubuntu是9.10

   如果是并口请下载安装 Uisp 和 Usbprog

   你可以在终端中  avrdude 回车
   根据提示输入对应的选项 查看avrdude查看其支持的设备
   我现在在Windows下 无法查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Avrdude是支持的ISP的

    待我在Ubuntu环境下的时候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
可以支持的,并口下载器使用 stk200

楼主:
To

在    http://www.nongnu.org/avrdude/   有avrdude的详细介绍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终端中输入 avrdude 回车  或者看它的 man

上面写明了可以用简单的并口下载  也就是STK200/300  当然也支持更高的500 等等其他的
   我想普通学生用的最多都支持的
    但是下载的时候   用命令  sudo avrdude -p m16 -c usbasp -e -U flash:w:AvrInUbuntu.hex  中应该改变usbasp成相应的设备

    如果用并口 还有一个软件是avrprog  你可以到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vrprog/ 下载  它是专门并口下载的

网友:
将windows下面的winavr 自动生成的makefile直接复制过去用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windows下面的winavr 自动生成的makefile直接复制过去用嘛~~

在 Linux/BSD 下也能自动生成 Makefile,用 Jörg Wunsch 写的 Mfile,用 wish 运行。

网友:
我使用ubuntu插上USBasp后,lsusb找不到设备,

网友:
娃哈哈哈,用 UBUNTU8.04 的飘过,等待 10.04 中~~~~

网友:
UBUNTU9.1已经很不错了呀!

网友:
用fedora的路过,支持一下

楼主:
To  【16楼】 lyping1987 甘立平:
    如果是看不到设备 那请拔了重插  如果还是不能发现设备 那么应该是USBASP的问题了
       我的USBasp的固件时很古老的了 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
      也不知道你的是怎样的

    我还做了一个USBASP  但是在能发现设备却不能当USBASP用 只能当做一个Mega8 最小系统玩了

楼主:
发现已经有人写的很好了  大家可以参考他们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910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buntu&bbs_id=100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464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我是用debian的。

网友(2011-03-09):
很有用 马克一下

网友(2011-11-27):
支持下,学习了.纷乱的思路清晰了一些.

网友:
装了Ubuntu只会用来上网,向楼主学习!

网友:
正好要着linux下开发AVR的教程,多谢楼主了

网友:
狠狠的折腾了两天,摸到了一点门路,随手补充在这里。顺便完成审核的五篇帖子的任务(略蛋疼。。。)

楼主讲了编译的部分。我来补充一点调试的东西。其实也不是我原创。方便新手查询,节约时间。

传送门:
avr-gdb调试,7楼开始的方法比较方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6563

avr-gdb调试需要elf文件。楼主没有江怎么生成。新手可以调用现成的makefile
http://www.ourdev.cn/guide_winavr_source_code_makefile.html
或者在编译时加入调试信息
       avr-gcc -mmcu=atmega16 -Wall -Os -gdwarf-2 -c main.c
       avr-gcc -mmcu=atmega16 -Wall -Os -gdwarf-2 -o main.elf main.o

另codeblocks是支持交叉编译的,ecplise不清楚。如果不是命令行控,codeblocks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2-03-27):
ubuntu10.10+gvim+avrdude+avrgcc
感谢lz的资料

网友:
ubuntu 和 debian 都是好东西呀!!!

网友(2012-10-11):
高手啊,学习下

网友:
必须mark啊,牛人

网友(2013-12-26):
就没有鼠标点击就能下载的usbasp的UBUNTU软件吗。!
什么都要靠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