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新年,庆祝兼容三菱的AFXPLC从SAM7X256到STM32CBT6移植获得成功

楼主(2010-01-02):
STM32系列具有较快的运行速度。丰富的外围设备,比较适合制做PLC。本人以前的专用PLC基于AT的SAM7X系列,年前试着往STM32移植。现基本测试通过。
  由于我们主要做专用类PLC,如用于电梯控制的带CAN的PLC,带数码显示的PLC,内嵌于PID调节仪表中的PLC,内嵌于变频器,伺服控制器中的微PLC核等。
  经过分析,这次移植时使用了STM32CBT6,由于STM32CBT6容量较小,所以我们把内核从原来兼容三菱FX2N改为兼容FX1S的微小系列。FX1S通讯使用的是精简的指令。本网站已有说明,我不再多说,但需注意,为了与人机界面等第三方软件通讯,必须支持扩展指令。并且精简指令直接对应PLC元件内存位置,而扩展指令不对应于内存。所以同样一个置位指令,精简指令与扩展指令对应的目标地址并不相同。
  STM32的USB口,运行了一个USB转串口的协议,插入计算机后,直接显示为串行口。并且上位机的波特率可以任意设置,对STM32来说,没有232通讯的硬件瓶胫,通讯速度就是USB速度。对于上位计算机来说,应该是一个把上位机软件从RS232到USB口的转换,而不是常规的USB转232口。(这一点各位自己想象)。所以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使用USB转232芯片的方案。
  STM32内置实时时钟,极大的提高了原来方案中的外置实时时钟方案的读写时钟速度。并且原来方案需要掉电保护数据,CPU有掉电检测电路,以及使用了昂贵的铁电做为程序与数据的存储器。因为是专用PLC,所以,本方案中,对于需要大批量数据掉电保护的场合,还是需要使用铁电。但对于只有少量数据要求掉电保护的场合,使用了STM32内置的掉电存储。节省了成本。
  232口没有使用常规的DB9,主要为了减少PCB体积,方便人机界面接线穿管。输出继电器选用了FX2N系列中才用的松下PA1a-24,而没有使用FX1S中的低价继电器。

ARFX26效果图 (原文件名:PLC.JPG)
  另外,应为是专用PLC,这个控制器需要带动5只步进电机运转。为方便接线,步进电机接线没有使用端子方式。

楼主:
本贴非广告,亦不开源,因为我们的产品基本上是定向开发,不面向市场销售。
  而且本人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原意与志同道合者共同讨论技术细节,共同进步。

楼主:
ADP6模拟校果图及梯形图(合一起了) (原文件名:显示.JPG)

这是一个电机正反转控制。X0为启动 X1为停止,Y10为运行指示 Y11为正转,Y12为反转。T0与T1为正反转计时器。
另初步测试,原一个2K左右的电梯控制程序,在SAM7X256时用时8ms,而三菱FX2N的总体运行速度是12ms,经初测,STM32的这款,运行速度会大幅提高。很可能达到FX2N的一半时间。但由于ARM的特点,对于单条位指令的执行时间,可能不及FX2N。在应用指令上远比三菱快。总是有点怀疑三菱的要么对位指令用了编译执行,要么CPU直接支持位指令。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快。因为按他的CPU速度,单就取指,判断就不够这点时间。请了解的朋友指正。

网友:
想问一下实现了:PLSY:16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DPLSY:32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不!

楼主:
对于开源与否,不想争吵,也不想分辨,所谓存异求同,才能有所发展,如果我能做到两位这样,说不定ourdev.cn网站的老大就轮不到莫大了。可惜我是没有眼光,也没有这个兴趣。
   不过正因为所谓的饮水思源,有所得到,才愿意有所付出。所以对于一些朋友的提问,基本能坦言相告。才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之说。没有想晒晒之意,只是想告诉别人,可以这么做。也曾因为一网友的研究生论文,因没时间回答问题,而把源代码给过对方,当然是在相信对方前提下。
   至于说元件质量,那是用户定位的事,不同用户,元件质量完全不同,有些用户选的元件,质量远高于日本大厂也有。至于焊接,一两个样品,当然一定是手工,而批量生产,从来都是正规大厂焊接的。我们不给小批量客户提供服务,所以说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做广告。置于山寨之说,我也搞不懂什么叫山寨,我们是正规企业,正规产品,拥有自己品牌与指令系统。只是在用户的要求下,才兼容三菱软件,就如同WPS兼容WORD一样道理,而且,兼容的难度远高于我们自己设计指令,兼容方面的事,不妨参考一下龙芯MIPS的例子吧。
   当然,是是非非只能让别人来评论,因为OEM,我们没有一点名气,因为给用户提供了自制的成本,我们只收一点版权费,所以我们并不富有。但我们已经出去几千套的电梯应用。以及目前刚签订的一个饮料机2万台的订单。总有一天,不论莫大还是版主,都会在有意无意中主动被动的接受我们产品输出的服务中。
   【8楼】 louwenyan  内核中已经实现了FX2N的所有指令,所以对于这些与硬件相关的指令,均根据实际用户的需求而剪载的,楼上的板子,不定实现脉冲输出与定位指令,而且可以实现4个轴的同时控制。  量身定制,面对大客户,这正是我们的对自己产品的定位。

楼主:
这里晒出的产品,也是订制的专用系统,并不是面向普通用户的通用PLC,所以,再次申明,这不是炫耀,也不是广告。纯是想告诉设计PLC的人,STM很适合PLC应用。我这种结构是合理的,希望可以在设计中借签。什么情况下需用铁电。那种情况下,用内部电池保护区就够了,程序与数据存在24C64中即可了。还有就是可以利用STM的唯一序列号对存在外部24C64中的梯形图进行保密。防止存储器级的梯形图复制。
    至于软件开源,必竟是人家吃饭的家伙,希望大家理解与尊重。当然我不会象雕刻机厂家那样敌对本网的开源雕刻机项目。我反而会支持愿意PLC开源者的工作。支持以提高整个自动化行业的技术水平。

网友:
那能不能说你们发送脉冲的方法,我以前都是用定时器来发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一组脉冲要二个定时器,一个控制脉
冲的发送,下个控制脉冲频率。我看了STM32CBT6好像没有4个定时器,按我以前的方法没实现4路。还有我如果同时发
二路脉冲频率的话最高只能发到100K左右,就在也升不去了。

楼主:
步进电机控制我们都是只用一个定时器的。在中断里完成加减速计算及脉冲发送,也没有直接使用专用的硬件输出引脚,而是从任意引脚输出,目的为了灵活。因为我们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只有8细分左右。根据我们的经验,细分再增加,意义不大。所以我们的脉冲频率就没往高处升。当然,对于不需要加减速曲线,就固定频率输出的脉冲,用硬件引脚实现,可以不占用CPU计时,可以做很高的频率。如果需要高速频率输出,又不影响梯形图的的速度,一种方法是双核,一种方法是加入CPLD之类的硬件实现。
  另外我也在考虑另一种方式,在加减速等低速下,实时计算下一步的时间,而在平稳的最高速时,使用硬件方式。这样可能可以实现提高速度。

网友:
我想如果在一个定时器内完成加减速计算及脉冲发送话,脉冲的加速度会不会不均匀,就是说加速度是变的!
“另外我也在考虑另一种方式,在加减速等低速下,实时计算下一步的时间,而在平稳的最高速时,使用硬件方式。这样可能可以实现提高速度”我想在STM32上好像不太好实现,因为高速时如果用定时器直接发脉冲的话,没有法控制脉冲的数量!还有我想请教一下FX2N的:
PLSY和DPLSY二条发送脉冲指令一些相关的指令寄存器,是不是就是下面这几个:
M8029:脉冲发完后,M8029闭合。当M0断开后,M8029自动断开。
    M8147:Y0输出脉冲时闭合,发完后脉冲自动断开;
    M8148:Y1输出脉冲时闭合,发完后脉冲自动断开;
    D8140:记录Y0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D8142:记录Y1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D8136:记录Y0和Y1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我也想实现一下这二条指令。

楼主:
首先根据要求的加速度时间与起始频率,工作速度等参数,计算出斜率。定时器中,实时计算出下一步的时间。所以加速度相当平稳,精度也很高。唯一就是脉冲频率不能太高。所以我们的步进细分数,或伺服的齿轮比上不是太高。精度基本能满足要求。
   关于指令相关寄存器。设计时我了解,时间长了就忘记了,我一般参考FX3U的中文版手册,清晰,完整。其它手册都是影映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对于三菱上位机软件来说,与指令寄存器是无关的,所以对于一些特定场合,可以自行定义。取决于你的PLC是全兼容指令,还是借用上位机软件。

网友:
fylab:能不共享一份FX3U的中文手册啊!谢谢!

楼主:
FX3U中文手册比较大。可以直接上菱电国际下载。http://www.meas.cn

网友:
谢谢!!以后多请教!

网友:
請問STM32的時鐘準確度如何??
一個月誤差會超過一分鐘嗎?

楼主:
可以调整。时钟问题具体可以问本站的STM服务人员,他们会给你提供专业的支持。或到STM32/STM8 技术讨论区,那儿是专业的。我只能提供有关PLC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0-09-06):
关于掉电这块。向您询问!

“但对于只有少量数据要求掉电保护的场合,使用了STM32内置的掉电存储。节省了成本。”

您这部分都是使用那个小小的电池进行备份和维护RTC吗?
1)只维护STM32内置的那几个RAM字节
2)维持的时间呢?你是否计算过,掉电的情况下,您这个小电池可以维持多少时间?

感觉上,您的REST也没有使用外置的RESET芯片,使用的是STM32内置的,这个安全可靠吗?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并且原来方案需要掉电保护数据,CPU有掉电检测电路,以及使用了昂贵的铁电做为程序与数据的存储器。”
您使用的是串行的铁电吗?CPU内置的掉电检测电路如何设置门槛来进行数据保存呢?

关于掉电保护这部分除了使用SRAM+电池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低成本的控制器,如果扩展那么多东西,基板的价格,以及电池的价格都吓死人!

网友(2013-11-27):
能否问一下  用的是什么继电器

网友(2014-08-01):
松下的继电器

网友(2014-09-21):
恭喜楼主,先收藏了,多谢,正在学习

网友(2015-10-25):
方口USB挺好。可以一根线2用,给PLC下程序,也可以触摸屏下程序。且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