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的背光要揭掉那层膜吗?会不会影响亮度?

楼主(2010-01-02):
不揭,液晶的腿短了点。

有时间了想玩玩。

网友:
关键具体是哪层膜,看功能需要……
具体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2012&bbs_page_no=1&bbs_id=3060

里面提到的保护膜是可以揭掉的,而其他的具有功能性的膜是不能揭的。

楼主:
谢谢。最后看到那个贴了,里面讲的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