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了个0.8KW的主轴电机及1.5KW的变频器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运行电流比较大而

楼主(2010-01-02):
检查无缺相

在5A的电流下线压降才0.4V也不是线的问题。。

请各位指教。。。

楼主:
忘了说了转速比较慢  而且启动时间相当长

网友:
你需要查变频器的手册才行,下一个电子板先看啊!
再说了,变频的型号你也不说···O(∩_∩)O~

网友:
请问是什么发热,电机?变频器?

楼主:
电机发热

后来发现启动时间设置太长了!
但是把启动时间设置短了变频器会报错加速中过流

网友:
正常情况下,转速多少?

楼主:
还没到正常转速。。。

目前是空载。。。

报错时才十几HZ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设置才是。
这样的主轴电机最高频率是400HZ的,如主轴电机是220V的,要把变频器设置为输出满电压时对应的频率为400HZ,默认是60HZ的,要改为400HZ。这样设置后才能正常起动!

楼主:
我有设置电机频率400HZ还有那边要设置?

变频器是xinfutai的。

楼主:
还有一个电极极数怎么设置?

网友:
电机是普通电机还变频专用电机?

楼主:
高速主轴 上面写着400hz下可以达到24000转

网友:
极数不管它,一定要设置“当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频率为400HZ”----虽然你已经设置了4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极数不管它,一定要设置“当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频率为400HZ”----虽然你已经设置了400HZ。

当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频率为400HZ这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
我这里没有你这个变频器型号,但所有的变频器应该都有这项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见下图:红色的部分

网友:
出厂值一般为60,你改为400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手册上没找到这个。。。明天上照片。。

网友:
电机接法是不是接对了?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还是三相380v,要搞清楚。

楼主:
接线没错 你说的电压我明天量看看

楼主:
刚刚测量了  相间电压到报错时才120V-130V

网友:
如果没有设置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率,变频器运行时肯定会过载。看下面的压频曲线:

看红色的压频特性线,在60HZ时已经达到最高电压,然后一直在最高电压下运行。
因为你设置的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率是60HZ(系统默认),那么电机的最高转速很低,最高时也只有(60HZ/400HZ)*变频器最大转速,而电压却上来了,达到楼主说的130V(注:这是由于过载了,如没有报警,则电压还会上到最大电压),这时电流必然会很大,产生过载报警。

网友:
频-压对应,是变频器的基本设置。经常用变频器的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有时在特殊应用中还需要一个变频器带2台或2台以上不同频率的电机,这时就要求变频器有特殊的设置才行。
有的变频器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设置2个或多个 频率-电压 对应,然后存储这个设置,通过切换设置就可以分时带动不同特性的电机 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兄弟!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手册上有个基准频率。。。。(原本以为是对应市电的频率的没管他按默认50Hz)

把这个设定到400Hz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压对应,是变频器的基本设置。经常用变频器的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有时在特殊应用中还需要一个变频器带2台或2台以上不同频率的电机,这时就要求变频器有特殊的设置才行。
有的变频器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设置2个或多个 频率-电压 对应,然后存储这个设置,通过切换设置就可以分时带动不同特性的电机 了。

第一次自己操作变频器

以前做电梯维保的时候有接触过但是没操作过。。。。谢谢耐心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设置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率,变频器运行时肯定会过载。看下面的压频曲线:

看红色的压频特性线,在60HZ时已经达到最高电压,然后一直在最高电压下运行。
因为你设置的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率是60HZ(系统默认),那么电机的最高转速很低,最高时也只有(60HZ/400HZ)*变频器最大转速,而......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