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振幅晶振

楼主(2010-01-02):
马老师好!各位好!
在AVR STUDIO里面设置熔丝位的时候,我用陶瓷振荡器和铁壳的石英晶振我设置熔丝为的时候选的是EXT Crystal osc ,请教各位在AVR的DATASHEET 里面提到可以使用满振幅晶振,满幅晶振到底指的是那内晶振。谢谢!

网友:
英文原文贴上来

楼主:
我常看中文,另外请教各位在熔丝位的设置里有一项CKOUT是啥意思,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是CKOPT吧?
设置了这个选项以后,芯片的与外接晶振相关的振荡电路振幅加倍,这样就可以使用Q值比较低的陶瓷谐振器或者超频使用更高频率的晶振。
不过,打开这个选项会导致耗电增加,在对功率要求严格的场合要慎用。

楼主:
不是这项,你打开就看到,是CKOUT项

网友:
"熔丝位CKOPT的出厂设置为1。在使用不同的系统时钟源时,CKOPT的状态有不同的意义,请查看每一种时钟源配置时,对CKOPT的定义。"

这是我在教程中说的。你用哪个型号的芯片,请具体查看该芯片的手册。有的芯片甚至没有这个CKOPT!

建议你最好看英文的。中文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基本上都是不讲或含糊的。因为翻译的人自己都不明白!

网友:
我用的是Atmega8,有CKOPT这个功能,但是我把它设为有效之后,单片机就工作不了了,为什么?熔丝配置是外部晶体振荡器,8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