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可以理解为极数更多的交流同步电机吗?

楼主(2010-01-02):
这几天详细看了步进电机的资料,发现原理上和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很象,只是极数多的多,不知道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网友:
步进和交流同步电机差别是很大的,从转子上来看步进主要分二相,三相,5相分开的绕组构成的镶嵌在带有许多"爪子"的槽里,而交流同步是由U,V,W内部星行或三角形构成.主要区别是在转子上步进的转子根据反应式,永磁式和混合式其结构是不同,目前用应最多的是混合式其转子由许多带有小齿和内部充磁的转子,定子线圈上每来一个脉冲转子旋转一个角度,而交流同步电机的转子主要是由呈正弦波的永磁体组成控制起来比较复杂采用矢量控制通过编码器进行速度和位置反馈.